STM32定时器若干疑问:)

楼主:
1.既然:定时器时钟频率是其所在APB 总线频率的两倍。然而,如果相应的APB 预分频系数是1,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与所在APB 总线频率一致,
岂不是: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所配置的定时器时钟是完全一样的,不就重复了嘛?有什么区别?
2.定时器中断配置在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函数内,有如下写法: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其中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和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在何种情况下配什么值,不是很清楚,且reference manual中没有,应该怎么解释呢?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会问题1,嘿嘿。重复就重复,没啥关系嘛~~~

网友:
顶一下,也不晓得哪个“SubPriority”是怎么个东西

网友:
是有一些重复,这是为了能够在不同环境下重复使用这一功

                                 关于中断的优先级问题,请参考ARM公司的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网友:
关于中断的优先级问题,请教香主

香主啊,但是我看了那个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周立功翻译的中文版里面就是说了:
中断优先级分组域:
PRIGROUP 从子优先级中拆分强占式优先级
0 7.1 表示7 位抢占式优先级,1 位子优先级
1 6.2 表示6 位抢占式优先级,2 位子优先级
2 5.3 表示5 位抢占式优先级,3 位子优先级
3 4.4 表示4 位抢占式优先级,4 位子优先级
4 3.5 表示3 位抢占式优先级,5 位子优先级
5 2.6 表示2 位抢占式优先级,6 位子优先级
6 1.7 表示1 位抢占式优先级,7 位子优先级
7 0.8 表示0 位抢占式优先级,8 位子优先级
PRIGROUP 域是一个二进制小数点定位指示器,用于为共用同一抢
占级别的异常创建优先级。它将中断优先级的PRI_n 域分成抢占式
优先级和子优先级。二进制小数点是一个偏左值。即PRIGROUP
值代表一个从LSB 左边开始的小数值。这是7:0 的位0。
最低的值不能为0,这取决于为优先级分配的位数以及设备的选择

但是在TIM的例程里面设置有两种,一种是0,0;还有一种是0,1;
都是针对定时器2的通道中断,我还是不能理解它们的区别,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设置某个中断源的中断优先级的依据是你程序的需要

根据你的需要,你自己可以调整定时器的优先级,例程只是一个例子,没有实际意义。

具体到你提到的例程,如果没有其他中断的话,0.0与0.1之间没有区别,只用一个中断时,设置什么样的优先级都无所谓。

网友:
明白了

                                 谢谢香主,新手上路,还请您多指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