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郁闷啊,我的STM32板子把频率设置到72M就飞了……

楼主(2008-07-28):
我郁闷啊,我的STM32板子把频率设置到72M就飞了……
最高可以到48M。APB1设置为2分频,USB设置为1.5分频。
使用外部8M,然后PLL倍频为9(实际寄存器写9-2),等PLL稳定后,选择PLL为时钟源,然后接下来就飞了……
怎么回事呢....
频率
郁闷
寄存器

网友A:
不会吧?圈圈不是USB都玩得好好的吗,怎么一下子就飞起来

网友B:
哈哈,不会欺负圈圈吧
把101标注成103卖给QQ了?

网友C:
那是直接用的例子程序,我今天自己写RCC的头文件,然后配
结果就跑飞了,晕……暂时未找到原因...晚上回去再奋斗...

网友D:
是不是忘了设置Flash的等待周期?
楼上幽默,有不少人报告用101玩出了103的感觉,还没听说把101标成了103的,有想象力,哈哈~~~~~~

网友E:
flash还要设置等待周期的呀,晕,我看手册先...

网友F:
晕,真的是等待周期的问题,我还以为上电默认是最大的呢..
并且在这个手册里没有专门讲FLASH的寄存器,只是在前面提到了一下72M时等待周期要设置2,所以把它给忘记了……
在另一个专门讲flash的文档中才有,晕……为啥不放一块呢……
上电默认是0等待的,我运行在48M照样也行,手册上说48M要1等待,哈哈~~~不过俺还是老实点用吧...
在初始化前面加了一句FLASH_ACR=0x32;就运行正常了…………哎,热死了,这鬼天气...
谢谢香版~~~~~~~~~~~

网友G:
还乘机写了篇博文,嘿嘿~~~~
相关链接:
http://blog.ednchina.com/computer00/140713/messag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