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堆东西!还说不复杂?

楼主:
// Configuring the System Control Space (SCS) registers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int MasterCtrl;
    int IntCtrlType;
    int zReserved008_00c[2];
    /* Reserved space */
    struct {
        int Ctrl;
        int Reload;
        int Value;
        int Calibration;
        } SysTick;
    int zReserved020_0fc[(0x100-0x20)/4];
    /* Reserved space */
    /* Offset 0x0100 */
    struct {
        int Enable[32];
        int Disable[32];
        int Set[32];
        int Clear[32];
        int Active[64];
        int Priority[64];
        } NVIC;
    int zReserved0x500_0xcfc[(0xd00-0x500)/4];
    /* Reserved space */
    /* Offset 0x0d00 */
    int CPUID;
    int IRQcontrolState;
    int ExceptionTableOffset;
    int AIRC;
    int SysCtrl;
    int ConfigCtrl;
    int SystemPriority[3];
    int SystemHandlerCtrlAndState;
    int ConfigurableFaultStatus;
    int HardFaultStatus;
    int DebugFaultStatus;
    int MemManageAddress;
    int BusFaultAddress;
    int AuxFaultStatus;
    int zReserved0xd40_0xd90[(0xd90-0xd40)/4];
    /* Reserved space */
    /* Offset 0x0d90 */
    struct {
        int Type;
        int Ctrl;
        int RegionNumber;
        int RegionBaseAddr;
        int RegionAttrSize;
        } MPU;
} SCS_t;

要搞懂它们,看到头都大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好大一堆

                                 谁家的?是ST的吗?

网友:
是 从 ARM 公司下载的的文件

《Application Note 179 Cortex -M3 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ment》

是《Cortex-M3 权威指南》介绍下载的

网友:
看来,深入研究 CM3的高手不多啊!

                                 要成为高手,这些都不懂!?

网友:
就是一堆寄存器而已吧……

网友:
刚刚发现的 中文板CORTEX-M3 权威指南的错误。

表D.12 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VTOR) 0xE000_ED08
位段 名称 类型 复位值 描述
29 TBLBASE RW 0 向量表是在Code 区(0),还是在RAM 区(1)
15 ENDIANESS R ‐ 向量表的起始地址

正确是如下:

Table 8-15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bit assignments
Field Name Definition
[31:30] - Reserved
[29] TBLBASE Table Base is in Code (0) or RAM (1)
[28:7] TBLOFF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Contains the offset of the table bas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RAM
or CODE space.
[6:0] - Reserved.

在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有如下语句: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再看看函数的代码:

void NVIC_SetVectorTable(u32 NVIC_VectTab, u32 Off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IS_NVIC_VECTTAB(NVIC_VectTab));
  assert(IS_NVIC_OFFSET(Offset));

  SCB->ExceptionTableOffset = NVIC_VectTab | (Offset & (u32)0x1FFFFF80);
}

网友:
我的STM32头文件更正如下:

//------------------------------------------------------------------------
//        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VTOR) 0xE000_ED08
//------------------------------------------------------------------------
 struct SCB_ExceptionTableOffset_BITS {
    Uint32  Reserved    :15;    // 6:0
    Uint32  TBLOFF        :1;    // 28:7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Contains the offset of the table bas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RAMor CODE space.
    Uint32  TBLBASE          :1;    // 29      向量表是在Code 区(0),还是在RAM 区(1)TBLBASE Table Base is in Code (0) or RAM (1)
    Uint32  Reserved0    :2;    // 31:30
};

union SCB_ExceptionTableOffset_REG {
   Uint32                         all;
   struct SCB_ExceptionTableOffset_BITS  bit;

};

网友:
高错了!

 struct SCB_ExceptionTableOffset_BITS {
    Uint32  Reserved    :7;    // 6:0
    Uint32  TBLOFF        :22;    // 28:7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Contains the offset of the table bas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RAMor CODE space.
    Uint32  TBLBASE          :1;    // 29      向量表是在Code 区(0),还是在RAM 区(1)
    Uint32  Reserved0    :2;    // 31:30
};

网友:
那些是CM3内核的一些寄存器,是针对群星的片子的

                                 STM32并没有MPU

网友:
斑竹可否说说 优先级分组 和优先级设置的方法。

这个函数也太罗嗦了吧,偶看到头都大了!望各位指教。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u32 tmppriority = 0x00, tmpreg = 0x00, tmpmask = 0x00;
  u32 tmppre = 0, tmpsub = 0x0F;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IS_FUNCTIONAL_STATE(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assert(IS_NVIC_IRQ_CHANNEL(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assert(IS_NVIC_PREEMPTION_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assert(IS_NVIC_SUB_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if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
    /* Compute the Corresponding IRQ Priority --------------------------------*/
    tmppriority = (0x700 - (SCB->AIRC & (u32)0x700))>> 0x08;
    tmppre = (0x4 - tmppriority);
    tmpsub = tmpsub >> tmppriority;

    tmppriority = (u32)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mppre;
    tmp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mpsub;

    tmppriority = tmppriority << 0x04;
    tmppriority = ((u32)tmp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03) * 0x08);

    tmpreg = NVIC->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tmpmask = (u32)0xFF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03) * 0x08);
    tmpreg &= ~tmpmask;
    tmppriority &= tmpmask;
    tmpreg |= tmppriority;

    NVIC->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 tmpreg;

    /* En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
    NVIC->Enable[(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32)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1F);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
    NVIC->Disable[(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32)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1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