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定时器时钟问题...

楼主:
                                 这是STM32时钟树框图,图中:“TIM2,3,4,5,6,7x1, 2 Multiplier“这个送到定时器的时钟倍频是通过设置哪个寄存器实现,或者是哪个库函数?我找了所有资料都没发现。

网友:
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上有

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上有,第4章有寄存器的详细介绍!
TIM2使用的是 APB1总线的时钟
APB1的时钟,是通过RCC_CFGR寄存器设置的。详细的你看手册吧!
STM32有问题,你可以去EDN的STM32学习小组,提问,那里的人比较多!

网友:
哈哈~~~来读俺这个文章吧~~~看完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图下面有一段话,可能你没有注意到

The timer clock frequ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fixed by hardware. There are two cases:

1. if the APB prescaler is 1, the timer clock frequencies are set to the same frequency as that of the APB domain to which the timers are connected.

2. otherwise, they are set to twice (x2) the frequency of the APB domain to which the timers are connected.

请注意下划线标出的部分。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我大意了...

谢谢各位!
香版主正解;
圈圈的: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当APB的分频为1时,它的倍
频值为1,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2。

加上:are automatically fixed by hardware就更好了...

网友:
恩,写得匆忙~~~不过ST的数据手册也大意了点,这么重要的信

                                 应该在图中写个大大的“注意”在旁边的…………

网友:
呵呵,说道对,是该加个“注意”。。。

                                 害得我昨晚上找了半天的寄存器也没找着,后来看了些例程估计是由硬件自动配置的,就是没看到那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