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危机。

楼主:
1。STM32芯片的价格偏高。100脚128K 的要40~~45 RMB .

2. STM32 库庞大复杂效率低,成为好多初学者的一道难题。
   STM32 库已经成为推广STM32的绊脚石。
   例如 万利 开发板里面 只带了三个例子程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连万利的工程师都不能掌握好STM32库的使用。搞不清很多芯片级代码的含义

3。资料不完善。例如下面:
A . 引脚的说明,竟然没有详细的 说明。只给出 引脚的英文简短名称
B. 资料说明比较不明确,例如ADC引脚的设置。在GPIO有引脚设为模拟输入
   但在ADC部分就懒的再说一下:通道打开后,引脚就会连接对应引脚,芯片会自动配置。
C. 关于CORTEX-M3的很多资料都没有。例如 NVIC,SYSTICK,USB寄存器内存地址
列表。THUMB-2 指令说明。中断嵌套使用方法等。

这些在 ATMEL,NXP的ARM7,9上,人家都会一并在芯片资料上介绍!
不能把责任推给ARM公司的了!

4。 到生产时使用的程序固化方法问题。
    STM32 的ISP软件竟然时DEMO!
    这叫人家生产如何 烧写程序?
   ATMEL,TI,NXP等等都不会这样做的,ST可是头个开国际玩笑了!

如果不重视,等ATMEL,NXP都出CORTEX-M后,STM32就麻烦了!
谁还会愿意使用呢?以ST 公司做事的态度? 对用户负责的态度?

本来对STM32期望很高的,原以为ST公司会以STM32 打造一个很好 口碑!

网友:
谢谢楼主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有些是ST应该做的,有些不是ST应该做的,我在这里也不做任何评论。

只说一点,你说的“STM32芯片的价格偏高。100脚128K的要40~~45 RMB”是零售价,不是批量的价格,批量的价格比这个好很多,请咨询ST指定的代理商。

网友:
楼主要不要人家喂你吃饭呀!!

从你以上综合的几点看来你是初学者中的初学者,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抑或是一个电子爱好者,难道你不知道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吗?关于CORTEX-M3的资料网上多的是,如果ST在这么做的话就是多次一举,况且我估计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看官方提供的文档就到这里来发表意见,如果你把官方发布的文档从头至尾的看一遍就不会问这么弱智的问题了。
没有一个厂家是万能的,他们能做的已经做了,剩下的就是靠你自己发挥想象与创造力了。不是什么都要人家给你的。

网友:
对3楼的不同意见。

我觉得还是香主比较客观。
楼主说的问题确实有ST的问题。虽然不是全部赞同,但是例如资料不完善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开发工程师发挥想象力的地方。也不是一个严禁的工程师应当做的。因为就是发挥想象力也是要有个十全的基础上进行的。
希望ST加把劲吧!四季度ATMEL等公司的产品就都相应上市了。那个时候竞争可能会促使一个公司提供更好的资料吧!毕竟现在只有一个不大的公司的竞争。

网友:
yjwpm 说对了! "初学者中的初学者"

本来希望在两个礼拜内学好 STM32的,可惜啊!

学 STM32 太消耗 我的 【宝贵】时间了~~~   !!!!!

如果等我学精ST32, 在我"初学者中的初学者"的指点之下,保证每个当年想我这样的"初学者中的初学者"都可以在两个礼拜内学好STM32!

网友:
Stellaris外设驱动库

                                 个人认为【Stellaris外设驱动库】就是很好方法!

网友:
哈哈~~~俺两个礼拜连数据手册都读不完呢,晕……

网友:
STM32的资料确实是够晕的...

网友:
我觉得函数库很好啊

从来都没自己写过控制外设的函数。
1天时间常用的外设就都弄明白了。
3天时间USB都通讯上了。

自己多看看什么都很容易明白的。

网友:
万利板子是最大的败笔!

STM32库是不错,尤其有那么对简单的例程,对初学者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STM32库里的例程不能在万利的开发板运行,需要初学者去改来改去,改错了,就一头雾水。

网友:
netjob STM32的手册我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完呀!

佩服你的速度,我从07年12月开始关注STM32,到今天为止我也不敢说我学好STM32了。记得学无止境的,这个库是麻烦一些,不过既然这么写了,就有它存在的道理,感觉不合适可以不用。我个人感觉这个库还是挺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看东西一定要仔细,不能急于求成,这样只会让你越来越没有兴趣。
只要用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网友:
STM32固件库中的例程已经移植到EK-STM32学习板上了

运行于EK-STM32F学习板上的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
这些例子在这个论坛中也有,请按作者搜索网友barboon的帖子,可得如下结果:

网友:
受不了STM驱动库

万利的板子买了半年多,还没用。
受不了STM驱动库,完全不考虑C++和C99标准。

网友:
STM32的固件库是遵守MISRA-C 2004规范

这样适合于各种不同的开发编译工具。

请教ATmega32L:MISRA-C 2004规范与C++或C99标准是否有冲突?

网友:
^_^!

主要是COTREX-M3内核和一些中断的东西。一些与其他ARM7/9芯片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如 USART,TIM,ADC,CAN,SPI,I2C,USB... 这些与原来 ARM7、ARM9等芯片的同类内设概念基本是差不多的吧? 可以省些学习时间啊。

而且我们又不是第一天完MCU 。其他DSP,ARM7,ARM9之类都弄了,何苦这么折腾自己呢?大家说是不是?

能为我们电子工程省些宝贵时间『也可以用金钱换时间的啊』,真是功德无量了!

网友:
确实不怎么样。

                                 感觉每个例子的stm32f10x_conf.h都不是本例子的,很多都自己没有编译。调了一下午也没有调试好一个。

网友:
有那么难吗?

                                 估计都是ZLG给惯的

网友:
纠正楼主一个错误的认识

                                 据我所知,100脚128K的STM32一片的价格在万利从未卖过40~45RMB。目前万利的小量样片价格也在30这个档次。

网友:
有关COTREX-M3内核的配套资料好像是被忽视了

确实应该向周立功推广的学习一下,学习板里除了流明的资料及例程书,还送了一本COTREX-M3内核资料书。
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开发STM32时,都是一手STM32手册,一手COTREX-M3内核资料书的。。。。。。。

我们的学习板以后也要学习跟上。。。。

网友:
对我来说

只要性能好,价格好就可以了
其他的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