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STM32的手册,关于flash的问题

楼主:
在看手册时看到说STM32中,中等密度器件的flash分成了128个page,每个128K,但是中等密度器件的最大Flash也只有128K,那么如果小于128K的那些是怎么分配的吗?
另外,这些分配之后Information block和Flash memory interface register的几k是从哪里来的吗?

网友:
                                 中等密度的flash每个page1KB,高密度的每个page2KB

网友:
中密度的STM32最多有128页,每页大小为1KB

中密度的STM32共有3种Flash大小的配置,32KB、64KB和128KB,它们分别有32页、64页和128页:
  32KB Flash的STM32有32页Flash,分别为0~31页
  64KB Flash的STM32有64页Flash,分别为0~63页
  128KB Flash的STM32有128页Flash,分别为0~127页

Information Block 占用0x1FFF F000 ~ 0x1FFF F80F的区间
Flash memory interface register 占用0x4002 2000 ~ 0x4002 2023的区间
这两部分与用于存放用户代码和数据的Flash相互独立。

高密度的STM32也有3种Flash大小的配置,256KB、384KB和512KB,它们分别有128页、192页和256页,每页大小为2KB:
  256KB Flash的STM32有128页Flash,分别为0~127页
  384KB Flash的STM32有192页Flash,分别为0~191页
  512KB Flash的STM32有256页Flash,分别为0~255页

Information Block 和 Flash memory interface register 的地址分配与中密度的STM32相同。

网友:
我还以为总是128页的呢

原来可以少点页的。
另外的,那Information Block和Flash memory interface register是存在哪里的呢?

网友:
0x1FFF F000 ~ 0x1FFF F80F 和 0x4002 2000 ~ 0x4002 2023

                                 3楼已经说明了地址区间。

网友:
想知道这些是在哪的

                                 呵呵,香版千万要耐心哈。我是想知道这个0x1ffff000~0x1ffff80f是存在哪里的吗?我知道是在memory中,只是不知道那个memory是叫什么- -!

网友:
我真搞不懂你要问什么?memory就是叫memory

Flash memory interface register 是寄存器,也可以说是某种memory,但有控制功能,而memory没有控制功能。

?????????

网友:
有点不明白三楼的意思,中密度和高密度的flash的大小都不一样,那Information Block 和 Flash memory interface register的地址以及地址区间怎么会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