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关于如何实现IAP功能的若干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用户无法写入System Memory,只能写User Flash

                                 System Memory只能在ST的工厂中写入。

网友:
那我的意思可能是表达错了

                                 那用于实现IAP的8K空间叫什么?

网友:
实现IAP的空间就是User Flash的开始部分

                                 是否能用IAR在线调试与是否有IAP程序无关。

网友:
STM32实现ISP功能的代码确实应该在SystemMemory中吧

                                 可能就像以前的LPC芯片一样,一些控制SystemMemory的寄存器没有公开吧

网友:
那么IAP Driver代码是怎么烧写到User Flash的开始部分的呢?

                                 另外系统复位后怎么控制系统运行IAP Driver还是用户应用程序呢?

网友:
在AN2606中

第1页的introduction中写道:
The bootloader is used to program the application into the internal Flash memory.
那么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好像它说的意思跟香主说的不一样吧?

网友:
看启动设置的呀,boot0和boot1选择从哪启动

网友:
00终于来了

                                 启动设置我倒是看过几遍了,X0从User Flash memory启动,01从System memory启动,但上面贴子香主说System memory只能是ST在生产时候控制的,那么IAP功能到底是哪部分代码实现的呢?

网友:
IAP是个总称

比如USB DFU是IAP的一种,同样,你也可以自己写段代码,从串口接收数据然后更新内部flash,这同样也是IAP。

至于芯片上电后是执行IAP还是用户代码,有很多种方法区分,比如从USB传下一个命令,或者按下某个按键,或者拉低某个外部中断引脚,就可以进行切换。

网友:
楼主混淆了IAP和ISP,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ISP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AP = In applicatoin programming

ISP是通过System Memory中的Bootloader烧写User Flash区域,而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

请注意ISP执行的是System Memory中的程序,而IAP执行的是用户自己的程序,既然是自己的程序,它肯定是在User Flash中,因此IAP程序不可能对自己所在的区域进行烧写,只能操作其它的区域。

既然IAP是用户自己写的程序,你可以根据需要安排通过各种不同的通讯手段获取需要烧写的数据,可以是UART,也可以是USB,还可以是I2C或任何通道。

网友:
香主的意思是,实现IAP功能的这些代码,是在生产芯片时就

                                 用户不能再去改动它们了。但是用户有权利去选择它是否被执行,那就是通过boot0、1来设置。

网友:
这下彻底明白ISP和IAP的区别了

                                 现在可以很明确我的目的就是IAP,目前我知道的情况是IAP的代码占用用户Flash的前8K,剩余的是用户应用,那么IAP代码究竟是不是和用户应用一起运行呢?如果不是的话又是怎么把IAP代码专门烧写到用户Flash的前8K呢?

网友:
我在11楼已经说了,IAP是用户自己写的放在用户Flash区

IAP程序是在生产产品时由用户自己写到Flash中的。

ISP程序才是生产芯片时就固定了的,只能通过Boot0、1选择是否被执行。

网友:
我晕,00和香主说的意思大相径庭。。。

                                 00你到底实现了IAP没有?

网友:
我的观点跟香主的不大一样,嘿嘿……

其实香主所说的STM32的ISP,应该也算IAP,因为是由程序去控制下载的。
而像89S52那样的,应该是直接由SPI口控制操作FLASH的,里面并没有程序
在运行。不过分清这两个也没啥大意义。

对于在用户Flash中的IAP程序,也是可以有办法对自己自升级的:那就是
先把自己搬迁到RAM中去运行,然后再对FLASH进行操作,事实上这样更安全
一些。

至于楼主所说的bootloader,应该就是一个运行在用户FLASH中的IAP程序,
可以通过某些IO口、或者串口命令来判断是运行用户程序还是下载程序。

网友:
如果这样说,圈圈的理解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们用了不同的

                                 使用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实现需要的功能。

网友:
那么放在User Flash前8K的IAP代码究竟是怎么

                                 实现对其余用户flash写操作的呢?既然IAP代码和用户应用都放在FLASH里面,那么难道他们是分开运行的么?我的产品里现在有需求必须实现IAP,但是对它的机制还是不明白,从前面的讨论里已经了解了很多了,但对其详细机制还是没搞明白。头疼。

网友:
ST网站上给的例子

                                 是往8K以外的用户FLASH写一个image

网友:
我现在对STM32的FLASH存储器结构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对楼主这个问题也不是很肯定,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

用户FLASH中的头8K是IAP?这个是谁规定的?既然是用户自定义的IAP程序,那么就可以放在任意位置,大小也是不固定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楼主是从哪里看来的“用户FLASH中的头8K是IAP”?

圈圈的理解正确,STM32的Flash就是一个连续的存储区,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的划分它的用途;依据型号的不同,这个连续的存储区的大小也不同,目前有下列选项:32KB、64KB、128KB、256KB、384KB和512KB。

System Memory与用户Flash不处于同一个区域,而且用户不能对它进行擦写,所以可以理解为一段ROM区。

网友:
通常,会把bootloader放在flash的最末尾

因为在用户flash的开始部分都是中断向量表,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必须安置在这里,用户程序的中断才能正常响应(当然把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中去运行时例外)。

当用户执行bootloader下载程序时,先将地址0中的指令保存起来,然后修改地址0的指令,让它跳转到bootloader去运行。在bootloader中去检查条件,
如果需要运行用户程序时,再调用原来保存起来的指令去运行用户程序。当然这对用户的0地址指令有些限制。

网友:
偶这里还有一个例程

使用USB接口实现CDC,上位机仍旧使用原来的ST Flash Loader兼容的程序就可以了(只是需要设置偏移为0x2000)。
STM32USBBoot

网友:
什么是IAP?

看了楼主20楼的发言,感觉楼主还是没有明白什么是IAP,我再次重复我前面的定义:“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

通常在用户需要实现IAP功能时,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是楼主一直在说的8K程序,这段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管道(如USB)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User Flash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它作如下操作:
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2)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3)执行更新操作
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第一部分代码必须通过其它手段,如JTAG或ISP烧入;第二部分代码可以使用第一部分代码IAP功能烧入,也可以和第一部分代码一道烧入,以后需要程序更新是再通过第一部分IAP代码更新。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可以明白些。

网友:
是明白些了

但还是有几个问题:
1-在AN2557第9页这样写:On STM32F10xxx microcontrollers,the user must program the IAP application from the Flash memory base address(0x0800 0000),and the user application from address 0x8002000.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2-"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是怎么实现跳转的呢?
3-"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是运行在FLASH里面么?
"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3)执行更新操作"
如果IAP代码是运行在FLASH的前8K空间里,那么当它发现用户程序需要更新时,它能对FLASH的前8K空间之外的代码进行擦、写操作么?就是自己写自己?

先问这些,谢谢!

网友:
这些都是十分基础的东西

1)第一部分代码放在0x0800 0000开始的地方,因为中断向量表必须在Flash的开始,如果不放在这里,第一部分代码就无法执行中断功能。第二部分代码放在0x0800 2000开始的地方,这是因为第一部分代码占用了8K空间。

2)使用跳转指令。

3)运行在Flash中。

4)Flash不能自己写自己,需要把写Flash的程序拷贝到RAM中执行。

如果你已经搞清楚IAP的工作原理,请参考ST的例程自行寻找如何实现的答案,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从用户程序跳转到System memory Boot Loader去执行?

网友:
回29楼:可以

                                 但System memory的Boot Loader是不公开的,你不知道要跳转到哪里。

网友:
入口地址应该是固定的。

在Boot0 Boot1选择进入Boot loader后,stm32f如何保证boot loader获得控制权?
这个应该是独立于cortex-m3内核的,而且是硬件实现的。
应该是将Boot loader区的flash映射到0x8000000。
即此时寻址0x8000000~0x8000FFF就是寻址0x1FFFF000~0x1FFFFFF。然后Bootloader通过一些“秘密”操作,切回映射。

网友:
STM32的Boot0和Boot1始终是把启动存储区映射到0x0000 0000

从System Memory启动时,就是把0x1FFF F000~0x1FFF F800映射到0x0000 0000~0x0000 0800。

从内部User Flash启动时,就是把0x0800 0000~0x0803 FFFF映射到0x0000 0000~0x0003 FFFF。

哈哈,没有什么“秘密”操作。

网友:
从用户的角度去理解最好解释

ISP-----俗称下载线
IAP-----俗称在线升级

从用户的角度说,

ISP下载线说白了是你生产时候用的,如果你生产用JTAG,也可以叫做ISP

IAP不使用专门的通讯线,而是你的成品有什么它用什么,比如串口/USB/CAN/ZigBee/SPI/I2C网口/红外/蓝牙,一般此类产品是有PC软件或者其他方式的主机存放升级Firmware或直接联网到存放FW的服务器。

网友:
各位理解的都不错

                                 有没有研究过ST实现IAP功能的那里例程的,好半天了我就是没看出来他的IAP实现代码是怎么被复制到RAM中执行的

网友:
确实没什么秘密。。。。资料上有写。

网友:
刚打电话问了北京ST

碰到高手啦
IAP的代码大小是有限制的,不大于8K而且必须放在FLASH的前8K空间,并且不用放到RAM中运行,在FLASH中运行就可以,用它就可以直接对剩余FLASH空间(比如120K)进行直接读写操作,如果程序不需要更新的话就直接跳转到用户程序去运行。各路高手各抒己见但说法儿五花八门。。。

网友:
哈哈,原来楼主要考我,在这里问了问题再打电话去证实

我问过了北京的工程师,这个答案是经实际验证过的。而我之前的解释是根据手册,在理论上成立,但没有经过验证。所以请楼主按照我们北京的工程师说的去做肯定没错。

关于擦写Flash的程序可以在Flash中执行的问题,我有查看了手册,确认可以不用在RAM中执行,我之前的概念有误。

网友:
哈哈~~~应该倒过来说:

                                 为了能够不把代码复制到RAM中也能擦写FLASH,IAP代码必须放在用户FLASH的前8K中。否则,就需要复制到RAM中运行。很多系统在擦除FLASH时是不能再访问FLASH的,因而需要把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

网友:
我也是刚刚得到确定答复的

                                 看到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说法儿也不错,长见识,每一个人都有他擅长的领域和不擅长的领域。因为我们的产品中用STM32F升级原来的16位机,并且要求一定要上IAP,这也是升级的关键意义所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会一直研究下去,直到把IAP成功集成到我们的产品中,到时候我也会把心得跟大家分享。另外00说的把IAP代码复制到RAM中去运行已经是过时的方法了,现在的IAP技术已经是一个新的平台了,这个说法儿基本上是北京ST工程师的原义:)

网友:
原理上讲IAP程序没有8K的限制,但需要实际应用上的证实

所以我在37楼说:请楼主按照我们北京的工程师说的去做肯定没错。

其实讨论是否有8K的限制意义不大,从另一个角度讲,只要你把擦写Flash的代码安排在Flash的前8K,你的IAP程序多大都无所谓,因为8K之外的部分不执行Flash的擦写操作。

网友:
跟00讨论下RAM放IAP loader的问题

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C语言是自动分配变量的,所以不知道各块RAM的使用情况。另外ST的USB Lib也会用到些局部变量,这RAM要是一覆盖,那变量map全完蛋了。00有什么好的idea解决此问题。

---------------------------------------------------
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Flash的尾巴上分了一块给IAP loader,PC来指令,FW就跳到Loader上去,然后就是Loader和PC用USB通讯了,然后loader负责PC送来的AP的FW写到Flash的前端。

AP的FW放到前端,有两个好处,一是调试方便,二是烧录方便,JTAG/ISP不用设起始地址。

网友:
请McuPlayer最好另开一个帖子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网友:
各块RAM、ROM的使用你可以自己指定的呀~~~这个不是关键问题

你可以直接在链接文件中指定,改工程的堆栈在什么位置,变量在什么位置,程序在什么位置等等。

最麻烦的是代码的绝对地址跳转问题,我上次为了在44B0上搞个IAP,费了不少神,后来没办法了,
直接修改HEX文件下载进去的,晕……

因为要拷贝到RAM中去执行,所以运行地址必须要设置为RAM的地址,这样的话使用JTAG又无法将代码
下载到FLASH中去...如果设置在FLASH地址,虽然使用JTAG可以下载到FLASH中去,但是又不能复制到
RAM中去运行,因为有些指令是绝对跳转或者取绝对地址中的值,我晕……我当时是在KEIL中搞的,
所以很麻烦,据说在ADS中使用分散加载比较容易...IAR怎样搞法我就不清楚了...

好在STM32F10x这个不用将代码复制到RAM中去就可以了…………

可以看看我以前讨论的: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35&t=2496814&tp=%u4E0D%u8FC7%u6211%u5DF2%u7ECF%u653E%u5F03%u8BA9%u7F16%u8BD1%u5668%u5168%u90E8%u4EA7%u751F%u76F8%u5BF9%u8DF3%u8F6C%u8FD9%u4E2A%u505A%u6CD5%u4E86

网友:
请教各位大大

                                 我在IAP升级过程中,前六个扇区烧写正常即0-5扇区,从第七个开始就不能把程序烧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STM32中IAP当然最好放到开头好了

    STM32的ISP实现全其实是一种IAP,不过接口固定,格式保密可以看作是ISP,厂家也这样说,大家最好也就这么认为,否则讨论起来还得先统一思想。
    由于使用了IAP,就有破坏应用程序的风险,所以最好上电就进入IAP程序先检查和校验应用程序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或有升级请求则等待上位机升级)。
    万一上次升级过程中非法中断,导致应用程序不完整,而你的bootloader又不是放在Flash起始位置,那么你就可能永远进入不了IAP了,产品也就不能远程升级了。
    关于IAP,如果玩过AVR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它有独立的BootLoader区,可以选择熔丝设定成上电直接进入BootLoader。

网友:
已经实现对FLASH按页擦除和按字读取了

                                 剩下的就是组织如何实现I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