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子QFN36的比LQFP48封装的还要贵啊?

楼主(2008-07-30):
为啥子QFN36的比LQFP48封装的还要贵啊?
有个地方希望用很小的体积,比较喜欢QFN36,再一看参考报价竟然比同规格的LQFP48贵一两块钱。到底该不该选他呢?
顺便问一下:量大一些的话,这两种封装的价格该如何比较呢?
封装
报价
规格
如何

网友A:
QFN36的封装成本比LQFP48的封装成本高
所以QFN36封装的芯片较贵。
对于批量的价格,请与指定的代理商联系。

网友B:
我认为是qfn出货量小

网友C:
QFN和TQFP
据说同样的pin脚数量,销售价格QFN比TQFP便宜,但由于焊接或其它原因,QFN封装的接受程度有待提高。

网友D:
我感觉qfn比tqfp好焊接,也结实,也不容易断引脚(废话)

网友E:
qfn的我觉得用了助焊剂,烙铁一抹就好了~
挺方便的
也可能是出货不太多,成本较高

网友F:
QFN的对齐麻烦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