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例程编译出错,请各位高手过目一下

楼主:
请参阅文件,在IAR环境下编译的。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_program_start" referred in ?ABS_ENTRY_MOD (  )
这是什么意思?找不到错误源...
ST(万利)如果能把实验资料做得跟ZLG一样全面且详细,相信会吸引更多
朋友加入ST产品线.ST的公开的实验资料资料确实是少啊...问题还多多...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9/20079615122345.rar

网友:
项目文件不完整

还需要添加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c文件到项目。

ST有文档详细描述了如何在IAR中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说实话,我还嫌弃ST的文档太多,看都看不完。。。

网友:
需要的文件都已经添加了,还是不行~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_program_start" referred in ?ABS_ENTRY_MOD (  )
这个错误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
你的项目有问题的地方太多。。。。

我试过你的项目了,不加那两个文件,就报你说的错,但是加了那两个文件,报的错更多。。。

我建议你还是去仔细看看关于如何在IAR中新建一个ST项目的文档。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在上面这个链接里的“STM32 微控制器系列”项的“开发工具 (Development Tools)”栏里,有“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一文,请按照文中所说,重新建立你的项目。

网友:
什么版本?

                                 估计是版本问题。

网友:
我来帮你LOOK。

网友:
自己建工程,可以参考些资料,自己糊来肯定不行,可以参考以前的帖子,也可以找相关资料。
我建议你到ST网上去小现成的I2C的DEMO,为什么不学会借鉴呢?

网友:
感谢各位老师,我是放弃硬件I2C了

我现在用以前LPC2000上的代码遗址过来用,很快就调通了
主要是感觉ST的库太麻烦,特别是刚接触对它底层操作不是特别了解
的情况。另外ST的文档资料真的是很让人郁闷,看得人很迷惑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