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共享!终于完成了STM32的头文件。下一步就是~~

楼主:
下一步就是使用这个头文件写初始化的函数库了!

希望可以与STM32的库同时使用,这样对初学者来说可以更好理解STM32的结构。

//   希望的使用方法:
//   STM32_Gpioa_Regs->crh.bit.MODE8=1;
//   STM32_Gpioa_Regs->crh.bit.CNF8=2;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偶喜欢

网友:
上传个文件都这么困难啊!

网友:
好样的,支持lz共享行为。

网友:
楼主连最基本的名字都改了!

                                 这样子就和STM32原版的完全不兼容了!

网友:
是有原因的!

1。 为了迎合 TI DSP281X些列软件的使用。
2.  逐渐建立自己的 库文件。和清晰的寄存器、位段的说明
3.  同时使用,而非兼容!
4。 名字 各位可以随意 更改的,喜欢就行!

下一不就是验证这个方法了。 各位多给意见!

#define STM32_Pwr_Regs  (((volatile struct PWR_REGS *)(PWR_BASE)))

#define STM32_Rcc_Regs  (((volatile struct RCC_REGS *)(RCC_BASE)))

#define STM32_Gpioa_Regs  (((volatile  struct GPIO_REGS *)(GPIOA_BASE)))
#define STM32_Gpiob_Regs  (((volatile struct GPIO_REGS *)(GPIOB_BASE)))
#define STM32_Gpioc_Regs  (((volatile struct GPIO_REGS *)(GPIOC_BASE)))
#define STM32_Gpiod_Regs  (((volatile struct GPIO_REGS *)(GPIOD_BASE)))
#define STM32_Gpioe_Regs  (((volatile struct GPIO_REGS *)(GPIOE_BASE)))

#define STM32_Afio_Regs  (((volatile struct AFIO_REGS *)(AFIO_BASE)))

#define STM32_Exti_Regs  (((volatile struct EXTI_REGS *)(EXTI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1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1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2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2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3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3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4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4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5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5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6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6_BASE)))
#define STM32_Dma_ch7_Regs  (((volatile struct DMA_REGS *)(DMA_Channel7_BASE)))

#define STM32_Rtc_Regs  (((volatile struct RTC_REGS *)(RTC_BASE)))

#define STM32_Bkp_Regs  (((volatile struct BKP_REGS *)(BKP_BASE)))

#define STM32_Iwdg_Regs  (((volatile struct IWDG_REGS *)(IWDG_BASE)))

#define STM32_Wwdg_Regs  (((volatile struct WWDG_REGS *)(WWDG_BASE)))

#define STM32_Tim2_Regs  (((volatile struct TIM1_REGS *)(TIM2_BASE)))
#define STM32_Tim3_Regs  (((volatile struct TIM1_REGS *)(TIM3_BASE)))
#define STM32_Tim4_Regs  (((volatile struct TIM1_REGS *)(TIM4_BASE)))

#define STM32_Tim1_Regs  (((volatile struct TIM_REGS *)(TIM1_BASE)))

#define STM32_Can_Regs  (((volatile struct CAN_REGS *)(CAN_BASE)))

#define STM32_I2c1_Regs  (((volatile struct I2C_REGS *)(I2C1_BASE)))
#define STM32_I2c2_Regs  (((volatile struct I2C_REGS *)(I2C2_BASE)))

#define STM32_Adc1_Regs  (((volatile struct ADC_REGS *)(ADC1_BASE)))
#define STM32_Adc2_Regs  (((volatile struct ADC_REGS *)(ADC2_BASE)))

#define STM32_Usb_Regs  (((volatile struct USB_REGS *)(USB_BASE)))

#define STM32_Spi1_Regs  (((volatile struct SPI_REGS *)(SPI1_BASE)))
#define STM32_Spi2_Regs  (((volatile struct SPI_REGS *)(SPI2_BASE)))

#define STM32_Usart1_Regs  (((volatile struct USART_REGS *)(USART1_BASE)))
#define STM32_Usart2_Regs  (((volatile struct USART_REGS *)(USART2_BASE)))
#define STM32_Usart3_Regs  (((volatile struct USART_REGS *)(USART3_BASE)))

#define STM32_Nvic_Regs  (((volatile struct NVIC_REGS *)(NVIC_BASE)))

#define STM32_Scb_Regs  (((volatile struct SCB_REGS *)(SCB_BASE)))

#define STM32_SysTick_Regs  (((volatile struct SysTick_REGS *)(SysTick_BASE)))

#define STM32_Flash_Regs  (((volatile struct FLASH_REGS *)(FLASH_BASE)))

网友:
这个我早已完成,已经用上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偶看了,非常好,完全兼容STM的!

                                  lianshumou 的方法很好!而且 lianshumou 比netjob更早接触STM32,献丑了!

网友:
哈哈~~~有时间俺用COM接口封装一个STM32让大家发呆~~~

网友:
嘿嘿,俺还是觉得俺自己的好用~~~这样指来指去的,难记死

 GPIOC_MODE4=3; //50MHz 输出模式
 GPIOC_CNF4=0;  //通用推挽模式
 //GPIOC5
 GPIOC_MODE5=3; //50MHz 输出模式
 GPIOC_CNF5=0;  //通用推挽模式
 //GPIO6
 GPIOC_MODE6=3; //50MHz 输出模式
 GPIOC_CNF6=0;  //通用推挽模式
 //GPIO7
 GPIOC_MODE7=3; //50MHz 输出模式
 GPIOC_CNF7=0;  //通用推挽模式
 //4个LED,当IO口为高电平时LED亮
 while(1)
 {
  GPIOC_CLR=(1<<4); //灭 LED5
  GPIOC_SET=(1<<7); //亮 LED2
  Delay();
  GPIOC_CLR=(1<<7); //灭 LED2
  GPIOC_SET=(1<<6); //亮 LED3
  Delay();
  GPIOC_CLR=(1<<6); //灭 LED3
  GPIOC_SET=(1<<5); //亮 LED4
  Delay();
  GPIOC_CLR=(1<<5); //灭 LED4
  GPIOC_SET=(1<<4); //亮 LED5
  Delay();
 }
}

http://blog.ednchina.com/computer00/133955/message.aspx

网友:
错误更正!稍后 共享改正的文件。

为段结构 把 大段和小段搞办了,因该是 低为在先。

例如:

struct RTC_CRH_BITS {
    Uint16  Reserved0        :13;    // 15:3
    Uint16  SECIE            :1;    // 0      允许秒中断
    Uint16  ALRIE            :1;    // 1     允许闹钟
    Uint16  OWIE             :1;    // 2     允许溢出中断位

};
更正为:
struct RTC_CRH_BITS {
    Uint16  SECIE            :1;    // 0      允许秒中断
    Uint16  ALRIE            :1;    // 1     允许闹钟中断
    Uint16  OWIE             :1;    // 2     允许溢出中断位
    Uint16  Reserved0        :13;    // 15:3
};

网友:
还是圈圈的好用些

网友:
哈哈~~~看看这个设想如何???农忙没时间玩这些~~~

网友:
典型的VC思想~~~~~~~~~~~

不过VC还真方便

网友:
强大!支持

感觉st的库实在是太大了
大部分时间都在瞅着它  郁闷!

网友:
l7楼连CVI都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