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的CPU支持有符号乘除指令吗?

楼主(2008-08-04):
M3的CPU支持有符号乘除指令吗?

网友A:
STM32的乘除指令
STM32的乘法指令为单周期的,除法指令根据操作数大小为2~12周期
指令 语义 操作
MUL r0, r1, r2 r0 = (r1 * r2) 乘法,32位结果
MLA r0, r1, r2, r3 r0 = ( r1 * r2) + r3 乘加,32位结果
[U|S]MULL r4, r5, r2, r3 r5:r4 = r2 * r3 乘法,64位结果
[U|S]MLAL r4, r5, r2, r3 r5:r4 = r2 * r3 + r5:r4 乘加,64位结果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有符号除法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无符号除法
乘除法共6条指令形式。

网友B:
更正
STM32的乘法指令为单周期的,除法指令根据操作数大小为2~12周期
指令 语义 操作
MUL r0, r1, r2 r0 = (r1 * r2) 乘法,32位结果
MLA r0, r1, r2, r3 r0 = ( r1 * r2) + r3 乘加,32位结果
[U|S]MULL r4, r5, r2, r3 r5:r4 = r2 * r3 乘法,64位结果
[U|S]MLAL r4, r5, r2, r3 r5:r4 = r2 * r3 + r5:r4 乘加,64位结果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有符号除法
U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无符号除法
乘除法共6条指令形式。
请教余数放哪呢?

网友C:
请教3楼,你更正了什么地方?
我看不出来呀

网友D:
除法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有符号除法
SDIV Rd, Rn, Rm Rd = Rn / Rm 无符号除法
你的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E:
64位乘法
如果没有记错,64位乘法/乘加不是单周期的

网友F:
谢谢,原来第二个S要拉直一边,只有一边打弯
犟人好眼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