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直流电机频繁被烧坏的问题

楼主:
如图为L298组成的电机控制,MCU是STM32F103RBT6,电源12V,经过LM2676转换5V供给板上5V的芯片,5V经过LM1117输出3.3V给STM32,电机运行的情况下将产生50V的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将在续流二极管SK24的作用下回馈到电源VIN消耗掉,也就是这样会抬高输入的12V电压,假使这个50V的反压会通过LM2676到达+5V电压,在L298的+5V端通过L298的IO作用到STM32的IO,
第一个问题,看到STM32的IO说明图里面有保护二极管,这个保护二极管是内部带的吗?这个二极管吧高压回馈到STM32的电源,会不会烧芯片,手册上的“VDD_FT 对5 伏兼容I/O 脚是特殊的”,VDD_FT是如何连接的,什么原理能使他兼容5V输入,。是不是兼容5V就去掉了内部的上拉保护二极管。它与VDD 不同手册所说的ESD保护2000V是否能保护我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二个问题,我现在L298用的5V逻辑电压,STM32用的3.3V,这种情况下STM32做输出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因素,如何避免。设置为OD吗?

经过试验,现在很快烧毁了两片103RBT6,实在是无法也不太敢在原来电路基础上做实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用L298,我的习惯是加光藕隔离

                                 电机电源也用独立的。

网友:
你是用直流稳压电源在调职试吧!

而且用的是双极性驱动!
在这种情况下,高减速度会有相当高的泵升电压,如果你的电源没有很好的泄放回回是肯定会烧东西的, 另外开关电源反应是比较慢的,所以高压会串过来!建议你在电源回路中添加能耗制动电路

网友:
加光藕隔离比较好,直接连的话开漏输出加5V上拉即可

                                 但最好串个电阻或加IO隔离,以免功率器件击穿时烧坏主CPU

网友:
请问如何在电源回路中添加能耗制动电路,

请问如何在电源回路中添加能耗制动电路,
另外我现在的确是用的开关电源在做调试,你的意思是开关电源反映慢无法吸收反压?
这个驱动电路以前经常在用,处理器多是用的ATMEL的AVR芯片,未发现因为电机反压烧坏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不能允许存在50V的反压。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测得50V的反压的?
另外,从L298的手册上看,INPUT和ENABLE的高电压只要>2.3V即可。

网友:
50V电压会打坏OUTPUT引脚

                                 50V电压会打坏OUTPUT引脚,加光藕隔离比较好

网友:
加光藕隔离是被动的,非治本。

   治本的思路应是:
1. 好的续流二极管+合理的PCB布线。
2. 较大的VIN上的电解,距L298P最近。
   这样,就不应产生50V的电压。

   楼主用示波器在OUTPUT引脚上还是在VIN上看到50V的电压。
   我感觉好象是续流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我板子只要一上电,运行电机控制就烧

我板子只要一上电,运行电机控制就烧,控制程序很简单,电机转2秒停两秒,
。因为不能在板上测试,我把电机弄下来单独接电源测试,两端加一个示波器,发现反压在50V,当然在线的情况没有测试。
我也比较怀疑是续流二极管,因为这个电路和以前长期使用的电路唯一区别就是,续流二极管以前用的1A的SS14,现在换为2A的SK24。但是续流二极管什么情况下可以导致把主芯片烧毁,很费解。望 60岁老头 多指教,谢谢

网友:
STM32应该不比AVR脆弱

                                   STM32应该不比AVR脆弱,可以在以前的驱动电路+ATMEL的AVR芯片上面测试一下,对比有何不同

网友:
指教不敢当,一起学习。

    我是刚打算学习电机控制。应该向你学习。
    请先详细说明:“我把电机弄下来单独接电源测试,两端加一个示波器,发现反压在50V”。

网友:
我也问清楚。

    电机是BLDC?3线星型?无霍尔?
    单独接电源测试,什么电源?
    两端是哪两端?50V是脉冲?

网友:
是一个50V左右的负脉冲

我将电机从控制板上拆下,直接用一个12V开关电源接在电机两端,一个示波器接电机端进行测试。断续的通断电源,发现电机产生50V的负脉冲。
电机是普通的12V有刷直流电机。19W。今天刚换了芯片和SK24为SS14等下试试,

网友:
纸上谈兵,瞎说说。

   电机上出现的电压有两种:
   1.电感断流后的感应电动势,它释放的是磁能。能量小。
   2.电机旋转时不再驱动,处于发电机状态,释放的是机械能。和转动惯量正比。能量大。
   这些能量都必须有释放的去处。
   但怎么会是负的?奇怪。

   直流电机由于自行电刷切换,切换期间微观上是无序的。电刷上的火花说明
直流电机内部有大于几十伏的电压,是正常的。所以,电机两端必须有吸收电路。可以C,RC,RCD。最简单的吸收电路是电容。不妨并个试试。再用示波器看看。
   另外,直流电机不带机械负载,额定电压空转,犹如野马!转速极高。先生不能把这种情况视作“简单”。有没有机械负载是大不相同的。
   既然有电流采样,程序中想必有启动过程处理。
   能耗制动我也想学习,以后向诸位请教。
   祝你运气好。

网友:
能耗制动我也想学习,以后向诸位请教

网友:
我现在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也烧片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加光耦隔离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