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学会用STM的库了,也开始爱上库了,但是代码下载只 ...

楼主(2008-08-08):
终于学会用STM的库了,也开始爱上库了,但是代码下载只能
板子是英蓓特的199¥特价板,可以用板载的ULINKME正常下载附带的DEMO程序,但是我的程序没法下载,下载时出现下图提示。
代码是在读通DEMO后自己套用+编写的,只做了RCC时钟和GPIO的简单设置,完成一个跑马灯的功能,但是程序改用力源的ISP下载程序可以下载到芯片,运行正常。
编译后的代码+工程压缩包传了半天没法上传,晕。
请熟悉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谢谢!
工程
跑马灯
压缩包
程序

网友A:
晕,图片也只剩下一个了,再来

网友B:
自己写个ini文件呀
还要选择对应的FLASH..

网友C:
谢谢圈圈的回复
但是不知道如何写ini,更不知道在哪里选择这个对应的FLASH.

网友D:
找找看库里有没有例子?我也没玩过这个,只用过44B0...
在选项的最后一个标签里面设置的...

网友E: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摆平了
最后那里设置下,把芯片型号加上去,原来那个MDK和仿真器各自为政,两边都要去通知才会执行任务。晕。

网友F:
点击setting
如果里边是空的 一定要把芯片型号选上,就可以用ULINKME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