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zjf000

楼主(2008-08-06):
寻找zjf000

网友:
请问 str7怎么设置多个过滤器

网友A:
是设置可以接受多个id的数据吧?

网友B:
就是 不过我要设置成只接受 两个特定报文
怎么设呢

网友C:
我有个帖子不是有个初始化的函数吗?
CAN_SetRxMsgObj(CAN_RX_MSGOBJ, CAN_STD_ID, 0, CAN_LAST_STD_ID, TRUE);
表示从0到CAN_LAST_STD_ID范围内都可以接收到。

网友D:
可是我只想 接受某两个 id 怎么实现

网友E:
比如说2和125吧
710只有过滤器模式,没有标标志符列表的模式,你可以全部接受然后把不用的扔掉。

网友F:
o哦 要软件来做了 能方便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吗
我希望能向您请教
邮箱 chenjinb03@163.com
北京微芯力科 st代理
谢谢您了

网友G:
zhangjf_0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