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到底咋整啊,愁啊

楼主:
不用DMA,对AD的值直接进行读取,在例程的基础上取消了关于DMA的设定,然后直接设定ADC,但是为什么读取的值总是61(0x3d).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ADC_ConvertedValue = (ADC1->DR);
是不是我最后的读取AD的语句有问题啊?

网友:
哈哈,问题解决啦

原来读取值的时候不是放在这里的,怪不得老是同一个值,呵呵。

网友:
呵呵,搂主的问题莫名其妙,如何解决的也是莫名其妙

                                 读取值的时候应该放在哪里呀?

网友:
劳烦香主挂心了

呵呵,昨天弄得比较郁闷,所以上来发发牢骚,不要介意啊。
我原来读的时候是放在AD转换开始之后,这样的话就导致只读取一个值就停止了,现在放在循环里,就可以一直读取了。不过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读的是0x3d的值,照道理应该是读取的一个不确定的值呀。

网友:
ADC在启动后最好等待一小段时间

网友:
搞不懂你要做什么,如果输入信号不变,当然始终会读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