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中用到的晶振

楼主(2008-08-15):
关于串口通讯中用到的晶振
8M晶振用于串口通讯,发现显示的时候有固定位置的乱码出现。
如果用 7.3728M 的应该不会有乱码吧? 但7.3728M 晶振,USB通讯怎么办呢?
请教了。
晶振
通讯

网友A:
你的串口波特率用的多少

网友B:
什么芯片?

网友C:
说的不完整
是在万利的EK-STM32开发板上的哦,9600或者4800bps

网友D: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因为晶振频率的原因,请仔细检查程序
这么低的波特率不可能因为晶振频率造成误码。

网友E:
回复LS
晶振要是误差大于3.5%就容易出错。但采用不同的晶振我觉得还是可以通过改动程序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