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疑问

楼主:
   在STM32中,
   假设我有一个定时中断,进入中断后清除标志位开始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未执行完之前定时时间到,系统再次置位了中断标志位,系统是跳到该中断的入口地址(中断自己嵌套自己)还是继续执行当前服务子程序,完成后再执行?

网友:
同一中断无法抢断自己。因为抢断优先级相等。

不过如果在ISR里调高自己的抢断优先级就不知道如何执行了。
.....一般也没这么的玩法。

网友:
本身的中断还没处理完成,又有新的定时器中断出现,这是

网友:
呵呵,版主这么说不符合“释放创造力”。

那stm32f芯片应该从硬件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未退出中断前,不产生同一中断。

这一点未必就不可以利用呢。

网友:
哈哈,创造力需要符合科学规律

                                 “stm32f芯片应该从硬件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未退出中断前,不产生同一中断”,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楼上见过哪个MCU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我也没说要这样。

而是说在中断处理的同时可以产生并请求同一中断这一点是可以发挥一下创造力的地方。

或许某些场合就需要“本身的中断还没处理完成,又有新的定时器中断出现”,谈不上“设计失败”。

网友:
哈哈,创造力需要想象力支撑

网友:
呵呵,LZ得创造力就是为了自己玩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