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定义个管脚都会错?

楼主(2008-08-19):
连定义个管脚都会错?
就像平时一样,想将PD3定义为输入管脚,但是居然出错了。诡异的是将GPIOD换成GPIOC不会出错,换成其他的A,B,D,E都会出错。有人遇到过吗
居然

网友:
换成其他GPIO口?
你打开stm32f10x中的那些IO口的define了吗?另外你开启那些IO口的时钟了吗?
看资料认真一点!好不好?

网友A:
也可能是固件库版本的问题
还有可能就是固件库的版本v1.0中没有定义GPIOD,我也没仔细看,你看看是不是吧

网友B:
这些IO口没有定义。有个ifdef来判断的,
你先换回GPIOC,然后编译,然后右击,选择goto define,就可以看到GPIOC的定义了,
可以发现前面有个ifdef _GPIOC,然后再goto define _GPIOC的定义,就可以看到其它端口是否定义了。
估计是被注释掉了,所以没有。

网友C:
看到了
确实是被注释掉了- -!
当时只找到map.h里的没有注释掉,看来得找的更深入点

网友D:
这些问题都在手册中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