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7FLITE05YOM6输出四种波形

楼主:
                                 各位ST的技术员,我刚才看了很多关于ST7F方面的贴子,其中也有提起过PWM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想通过PWM输出四种波形,分别位三角波、锯齿波、还有正弦波,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需要外加积分电路

网友:
没有积分电路

                                 我这里的样品中,外面没有外加积分电路,纯粹是靠IC里面的交错函数,从而输出波形。

网友:
既然你已经有样品,还问什么?

                                 请问你的样品是哪一款ST7单片机?我不记得ST7有此功能。

网友:
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编程输出四种波形

                                 我第一次接触ST的芯片,不知道如何进行ST中的PWM输出,我的样品中用的IC是ST7FLITE05YOM6,至今对ST芯片了解的不深,希望版主能够帮我解释一下,如果有资料的话,能够发到我的邮箱吗,我的邮箱是darkbluersky@126.com,谢谢

网友:
ST7不能直接产生这些波形,需要外加积分电路

没有外加积分电路的话,我不知道如何产生这些波形,ST7只能输出PWM波行,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既然你已经有样品,为什么不拿这个样品的设计资料看看?

网友:
也许用的内部DAC吧?

网友:
问题在于ST7Flite系列根本没有内部DAC

                                 楼主需要通过PWM输出四种波形,又不用外部积分电路,我想不出如何实现,他手里有样品居然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也很想知道是如何做的。

网友:
有种方法可以做

1.用pwm滤波当da用
2.用多路PWM加权电阻,可以产生模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