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关闭STM32外围模块电源

楼主:
                                   是这么函数吗? ADC_Cmd(ADC1,DISABLE);  ADC_Cmd(ADC2,DISABLE); 主要我是我关了没什么效果所以问一下

网友:
你期待什么效果?

                                 “没什么效果”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猜楼主说的是耗电吧

网友:
香水城 请教你

                                  我本以为用这函数ADC_Cmd(ADC2,DISABLE);会减少耗电。因为我想切断外设电源

网友:
STM32没有关闭外设电源的方法!

                                 你唯有让它们工作(时钟关闭)!

网友:
不知这跟ARM的关闭外设电源哪个方法更低功耗?

网友:
回楼主:你是如何测量的?

当使能了ADC但没有进行转换时,它的耗电很低,不知道你是如何测量没有观察到耗电减小?

对于STM32而言,减小功耗的主要途径是切断不用外设的时钟,因此STM32中几乎所有片内外设都有独立的时钟控制位。

STM32的资料网页上有一篇应用笔记,专门介绍了如何优化STM32的功耗,请在网页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0.html下载AN2629。

网友:
个人看法

                                 毕竟它只是更高级别的MCU,不像ARM9内核一样自己具备好的电源管理方式,没有看STM32的手册,应该有关于低功耗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