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EXIT0中断优先级设置最高??

楼主:
                                 如何将EXIT0中断优先级设置最高??能 MemManage还高吗?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
回复主题:如何将EXIT0中断优先级设置最高??

  光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行吗?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初学者比较~~ 》

楼主的要求,当然可以满足到的。

如果这样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么STM32还有啥用! 你说是不是?

网友:
为什么要设置EXIT0的中断优先级高于Memmanage?

网友:
回复主题:如何将EXIT0中断优先级设置最高??

                                 用EXIT0实现开关机,如果优先级不是最高,会出现开关不了机的现象

网友:
你问的是STM32吗?STM32没有MPU

网友:
回复主题:如何将EXIT0中断优先级设置最高??

是 ,STM32没有MPU是什么意思?
EXIT0实现开关机   不行吗?

网友:
没有MPU,还有MemManage异常吗?

                                 MPU是Cortex-M3中的可选功能,STM32使用了Cortex-M3核心但没有实现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