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固化24*24的中文字库需要扩展多大容量FLASH?

楼主:
                                 要在FLASH中存储24*24的中文字库做打印机,需要扩展多大容量FLASH,存在norflash还是nandflash中比较好?多指教

网友:
包含二级字库的话是6763个字,每个字72字节,自己去算...

在国标码中全部国标汉字与图形符号组成一个94*94的矩阵,
矩阵的每一行叫一个"区",每一列叫一个"位".01~15区是图形符号区,16~55区是一级常用汉字区,共3755个,它们是按照汉语拼音排序的,56~87区是二级非常用汉字区,共3008个,它们是按照部首排序的,88~94区是自定义汉字区.

网友:
存在那种FLASH中合理

                                 用于打印,存在那种FLASH中合理

网友:
存在NAND中价格较低,存在NOR中操作方便

                                 你的“合理”标准是什么?

网友:
SPI的也不错!NAND遇到坏块很麻烦! NOR要太多脚

                                 高速的SPI不错!

网友:
用字库芯片吧!

字库芯片价格合适,操作方便。字体丰富。

网友:
看看我们做的一款LED屏,也是用的字库芯片,

                                 SPI接口,与STM32的SPI连接,很方便。

网友:
字库芯片扩展也是个问题

网友:
字库芯片的档次

                                   字库芯片是不是有不同的档次?价格便宜的只有1级字库,价格中等的有2级字库,价格贵的有3级字库,等等?

网友:
现在的字库芯片基本都是全集了

只是矢量的好像要贵很多。

用SPI接口很方便,速度也很快!·

网友:
re

                                 我记得原来的16点阵字库是260k左右,24点阵是16的2倍多,应该在700k上下

网友:
nor: 空间小,价格贵,读写速度相对较慢(快的价格更贵),但是稳定。
nand: 空间大,价格便宜,读写速度快,但是需要做容错(坏块)处理。
有疑问可q我( 9599598)

如果遇到多国语言或字库问题,可访问我的博客(建国雄心),也许能给你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