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变慢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在EK-STM32F学习板上做了一个测试程序,用定时器2控制时间,通过IO口线驱动一个LED闪烁,发现一个问题,在仿真是,灯闪得比较快,断电后运行已经写入到FLASH中的程序时,灯闪得很慢,请各位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快多少慢多少?什么程序?

                                 至少应该有个编程的思路。

网友:
慢至少10倍左右

                                 没法上传附件,晚些时候我将项目中的文件上传上来

网友:
项目中的两个相关文件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lcm.h"
#include "avr2stm3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touchscree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u16 ADC_ConvertedValu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void TIM2_Init(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
{
    int i = 0, j = 0;
    for (i=0; i<0xfffff; i++) j++;
}

volatile u32 flash_timer = 0;

char display[4]={0,0};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u16 flash = 0;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TIM2_Init();

      lcm_init();

    show_logo();

    en_touch_init();

    while(1)
      {
        //u8 tmp = scan_touch();
        if(0x00000000 == flash_timer)
        {
            //if(0x02 == touch_state)
            {
                touch_state = 0x00;
                en_touch_init();
                flash_timer = 1000;
                GPIO_Write(GPIOC, 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 GPIO_Pin_4);
            }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4MHz * 14 = 5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14);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TIM2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lcm_dbus_dir(LCM_DBUS_IN);

  /*Configure PE.09 -- PE.10 as input pull_up; LCM_BUSY LCM_IN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PE.08 PE.11-- PE.15 as output push-pull; LCM_RST LCM_CS2 LCM_CS1 LCM_RD LCM_WR LCM R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E, 0XFFFF);

  /* Configure PC.04 -- PC.11 as Output push-pull  : COM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_RX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ISABLE the EXTI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2, 0);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720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DISABLE);
  /* only counter overflow/underflow generate U interrupt */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2,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第二个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m32f10x_it.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
* Date               : 10/08/2007
* Description        :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This fil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ll the exceptions
*                      subroutines that may occur within user application.
*                      When an interrupt happens, the software will branch
*                      automatically to the corresponding routine.
*                      The following routines are all empty, user can write code
*                      for exceptions handlers and peripherals IRQ interrupts.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lcm.h"
#include "avr2stm3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touchscreen.h"
extern volatile u32 flash_timer;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const  u16  com[4]={GPIO_Pin_11,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

/* Private macro -------------------------------------------------------------*/
#define COMPORT (u16)(GPIO_Pin_11 | GPIO_Pin_10 | GPIO_Pin_9 | GPIO_Pin_8)

/* Private variables ---------------------------------------------------------*/
u8 var=0,lcdcr=0;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NMIExcep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MIException(void)
{
}

/*******************************************************************************
* Function Name  : HardFaultExcep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MemManageExcep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emManage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BusFaultExcep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Bus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UsageFaultExcep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ge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DebugMonito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bugMonito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SVC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VC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PendSVC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PendSVC(void)
{
}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WWDG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WWDG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PVD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PVD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AMPER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amper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AMPER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RT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FLASH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Flash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FLASH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RC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CC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EXTI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0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EXTI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TOUCH_SCREEN_EXTI_LINE);
    if(0x00 == touch_state)
    {
        dis_touch_init();
        touch_state = 0x01;
        touch_timer = 10;
    }
    else
    {
        touch_state = 0x00;
    }
}

/*******************************************************************************
* Function Name  : EXTI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2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EXTI3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3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EXTI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4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1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2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3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3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3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4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5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5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6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6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6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DMAChannel7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 Stream 7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Channel7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AD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ADC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 TX interrupts
*                  reques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Low Priority or CAN RX0 interrupts
*                  reques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CAN_RX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CAN RX1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_RX1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CAN_SCE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CAN SCE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AN_SCE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EXTI9_5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s 9 to 5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IM1_BRK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Break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BRK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IM1_UP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overflow and update interrupt
*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s
*                  reques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IM1_C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IM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tatic u16 Seg_Old;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
      else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if(0x00000000 != flash_timer)
          {
            flash_timer--;
          }

          if(0x00 != lcm_timer)
          {
              lcm_timer--;
          }

        if(0x0000 != touch_timer)
        {
            touch_timer--;
            if(0x0000 == touch_timer)
            {
                if(0x01 == touch_state)
                {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SCREEN_PORT, TOUCH_SCREEN_Y0))
                    {
                        touch_state = 0x02;
                    }
                    else
                    {
                        touch_state = 0;
                        en_touch_init();
                    }
                }
                else
                {
                    touch_state = 0;
                    en_touch_init();
                }
            }
        }
      }
}

/*******************************************************************************
* Function Name  : TIM3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3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TIM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4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I2C1_EV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I2C1 Event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1_EV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I2C1_ER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I2C1 Error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1_ER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I2C2_EV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I2C2 Event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2_EV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I2C2_ER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I2C2 Error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2_ER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SPI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PI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SPI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PI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USART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USART3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3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EXTI15_1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s 15 to 10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RTCAlarm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Alarm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

/*******************************************************************************
* Function Name  : USBWakeUp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WakeUp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WakeUp_IRQHandler(void)
{
}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思路

                                 通过在TIM2中递减全局量flash_timer,在main函数中判断flash_timer是否为零,如果为零,则重新为其赋值,并翻转LED输出脚的状态

网友:
请问你的晶振频率是多少,SYSCLK是多少?

                                 如何判断“慢至少10倍左右”,使用什么仪器?

网友:
说慢10倍左右只是凭感觉,

                                 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初学,是先从GPIO开始的,还没有去学习时钟那部分,SYSCLK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刚才去观察晶振的时候找到问题所在了,

                                 实验板上的晶振是插在插座上的,晶振接触有问题的话就会跑得很慢

网友:
这就对了,STM32中有时钟失效的保护机制

                                 当外部晶振失效时,STM32自动转为由内部的RC振荡器提供时钟,保证CPU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
STM32的时钟失效保护机制

  STM32的时钟失效保护机制不错:当外部晶振失效时,STM32自动转为由内部的RC振荡器提供时钟,保证CPU能够正常运行;当外部晶振恢复时,STM32自动转为由外部晶振提供时钟;当然前提是,事先配置系统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