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初始化配置成GPIO_Mode_Out_PP后怎么是低电平呢?

楼主:
我用PB14以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一个LED灯,下面是初始化代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4

执行完4后,LED灯被点亮,然后我量下PB14,确实是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好,STM32就是有个性,但感觉这个不合理

网友:
51用惯了吧……51复位后全为高。俺不管复位后是啥值,都自

网友:
初始的再快也也没有复位快吧

                                 串口并初始化后发送脚是低电平,造成计算机串口接收的时候出现帧错误提示,发送完一包数据之后就ok了

网友:
复位后是高阻,要设成输出前记得先设成高。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上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同意7楼

                                   同意7楼:复位后STM32的IO都是输入状态(floating input)

网友:
外面接上拉电阻,复位后引脚处于输入状态,这样就是高电

                                 要设置输出状态时,先将IO寄存器设置为高,再切换到输出。

网友:
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