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楼主(2008-08-28):
STM

网友A:
STM32 如果输入为1.5V,单片机认为是低还是高
请大家不吝告知,万分感激。

网友B:
做个实验不就知道了?

网友C:
re
如果是兼容ttl电平的,那2v才算高电平

网友D:
STM32的I/O管脚有两种:TTL和CMOS,所有管脚都兼容TTL和CMOS电平
也就是说,从输入识别电压上看,所有管脚(不管是TTL管脚还是CMOS管脚)都可以识别TTL或CMOS电平。
楼主给出的电平,即不在TTL电平的识别范围内也不在CMOS电平的识别范围内,因此说对于STM32的GPIO输入管脚,这个电平是一个不合适的电平,很难保证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识别。
做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完全有可能不同次的实验得到不同的结果。对于这种超出数据手册范围的使用后果,ST不能保证。

网友E:
从CMOS电路的角度来看
不说了,误人子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