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是否支持位变量,就像51里面的bit变量?

楼主(2008-08-29):
IAR里是否支持位变量,就像51里面的bit变量?
支持

网友A:
IAR不清楚,但我用的MDK是不支持的,虽然我们的CM3是有位建寻址

网友B:
"虽然我们的CM3是有位建寻址的"什么意思?

网友C:
字打多了! 是虽然CM3有位寻址功能

网友D:
要将一个IO口反向
比如PINx,在51下这么做:PINx = ~PINx;那么你在MDK下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E:
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
BSRR还是BSR?看内部代码了么?

网友F:
猜测
u32 output;
output = GPIOC->ODR;
output ^= GPIO_Pin_6; //比如置反该脚
GPIOC->ODR = output;
对否?

网友G:
直接点,不用绕这么大圈:GPIOC->ODR ^= GPIO_Pin_6;
楼上的写法在编译优化后与我的写法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