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的开发板,VBAT电路咋这样设计呢!?

楼主:
我测试 BKP 寄存器的掉电保存功能,老是每次上电都是0。上看下看都没发现
那出问题!后来看看电路图,原理VBAT没有接到CPU的VBAT脚,而且它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万利的开发板上的3V3电池是经过跳线与VDD并联后接到CPU的VBAT脚!!

晕!  下面这样设计就可以嘛!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万利的图:

网友:
没啥问题

                                   万利的开发板,VBAT电路没啥问题,就看怎么用

网友:
楼上睁开眼说啊?

网友:
JP13只有一根针!

                                 JP13被拔掉了一根针,剩下只有一根针!

网友:
为了防止电池跳线的误连接,跳线采用了防呆设计

                                 横着连接,VBAT连接到VDD,竖着连接VBAT连接到电池。请问这样的设计合理吗?

网友:
我的电路,支持浮充

网友:
顶楼上的。

                                 用个BAT54不是更好吗?

网友:
就是用的BAT54S啊!

网友:
VBAT电路没啥问题, 也很合理吧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典型电路,一般产品都是这么做的

                                 万历的板子,是开发板,所以做了很多跳线

网友:
VBAT电路

                                   上面的VBAT电路,用于开发板应该是合适的,实际产品可能用BAT54这样的肖特基二极管更多些。

网友:
用跳线可以让您测试电流啊

网友:
BAT54不好!用MOS支持更长时间

                                 l

网友:
注意箭头方向

                                 .

网友:
ls的,你那个10K电阻的放电都比RTC的耗电还多了!

                                 你用了四个元件,而用肖管只需要一个!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在STM32内部有一个开关,VDD存在时VBAT不耗电

                                 请看RM0008的4.1节,有一个框图。实际上STM32中集成了大家的这种电路。

网友:
^_^! 顶楼上!

非常好啊!  是不是这样:
【Voltage Regulator-》Low voltage detector】

STM32_Pwr_Regs->cr.bit.PLS=0x4;//PVD电平选择 PWR_PLS_2V6
STM32_Pwr_Regs->cr.bit.PVDE=1;//电源电压监测器(PVD)使能1:开启PVD

网友:
问题这个PWR 寄存器上电会丢失啊!?

注意:
在VDD 上升阶段(tRSTTEMPO),VBAT 和VDD 之间的电源开关仍会保持连接在VBAT。
当VDD 快速上升且达到稳定状态,当VBAT 低于VDD−0.6V 时,电流通过VDD 和
VBAT 之间的二极管流入到VBAT。关于tRSTTEMPO 可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相关部分。

网友:
文档里没什么描述. 虽然有个开关在那儿

                                 确没有说是如何切换的,有什么条件,什么限制

网友A(2008-09-03):
RE
全是硬件来管理的,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
VBAT通过内部VDD 供电,非常合理啊!

网友B:
直接接VBAT
在文档中有明确描述:当VDD>VBAT时,在芯片内部,电流从VDD经过一个二极管流向VBAT引脚!如果您的电池够用,可以直接把电池接到VBAT引脚就完事了,没这么麻烦的。

网友C:
内部和DS1302供电结构类似,可以直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