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关于STM32电流过大的问题

楼主:
今天STM32做的一个工具突然罢工,测试发现电流过大(0.07A,正常时为0.03A),换了最后的一块STM32芯片就OK了。
出问题的芯片重新焊在新的PCB上,外围只焊接电源,晶振,USB接口,其他IO口都悬空,发现电流就已经到了0.07A。
以前由于误操作,曾经给芯片供电过5V,某些非FT引脚也输入过5V,但之后使用好像没有问题。
请问,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

后来测试那块电流过大的STM32,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另一个问题:

                                 stlink II是否支持菊花链?IR长度最大多少?

网友:
STM32数据手册的第5.2节列出了极限工作条件

                                 STLink2只支持STM32,所以不支持STM32不用的功能。

网友:
STM32不支持菊花链的JTAG连接方式?

看来确实是以前对芯片造成的损伤引起的

3楼的意思是?
STM32的JTAG不是标准的JTAG接口,不能使用菊花链?

网友:
不会吧?我记得JTAG只能是链珠状连接,不能菊花莲状连接的

网友:
去google搜索一下

JTAG Daisy Chain
或者
JTAG 菊花链

网友:
呵呵,我的说法可能会有误会

严格地说,ST-Link2只是为评估和学习STM32设计的,所以超出这个定位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它的JTAG实现只是一个缩减版。

评估和学习STM32不需要使用到菊花链,自然也就没有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