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ISP编程器工具家族上市啦!

楼主:
新颖、快速、方便、实用的商品化STM32系列ISP软件和STM32F-ISP编程器家族上市啦!
产品特点:
易学易用:连接方便、操作简单、提示全面
- 高速编程:(4秒/32K,7秒/64K,14秒/128K;高速读取:1秒/32K,2秒/64K,4秒/128K
- 操作简便:自动识别,自动编号,自动空片,自动校验和自动编程功能
- 功能丰富:项目管理功能,编程计数器功能,优化编程,用户设定编程功能 和防重写功能

在线编程器
- 编程器件:STM32F101X4, STM32F101X6,STM32F101X8, STM32F101XB
            STM32F103X4, STM32F103X6,STM32F103X8, STM32F103XB
            STM32F10xXC,STM32F10xXD, STM32F10xXE
- 编程方式:ISP串行编程方式,编程信号(含地线):5线
- 通讯:USB 2.0全速
- 通讯协议: Manley TPRP2-Protocol
- 电源:USB供电,最大电流小于200mA
- 外形尺寸:87×40×15mm (最大尺寸,不包含编程连接线)
软件运行环境
-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Vista
- 显示器:支持1024X768以上显示分辨率
- ISP-STM32F        99元
适配器选件
- ADP-STM32F-48    349元
- ADP-STM32F-64    349元
- ADP-STM32F-100   399元
- ADP-STM32F-144   499元

网友:
适配器上几个图看看,老兄。

                                 为啥可以这么贵?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刘老板,大容量的STM32F103CDE供货正常了吗?

网友:
贵?不用解释吧

                                 材料本身就贵嘛

网友:
对啊!这些适配器都是进口的

网友:
适配器贵是正常的。

                                 适配器贵是正常的。

网友:
从图片看,值!!!

                                 不过stm32f支持ISP,可以在线编程,一般可以省掉这个座。

网友:
一种方式,多种选择

                                 我们只是提供了ISP模式下多种编程方式给不同的用户选择,灵活的配置也是万利工具的特点。

网友:
ISP?

                                 那个ISP-STM32F是不是ST-LINK2?

网友:
万利做东西就是精细,这下可以放心大胆的用STM32了

网友:
不能脱机编程哈

网友:
能不能自动加密?自动批量烧写?

网友:
能自动加密,并且可以在不按键和点击鼠标的情况下自动编

                                 哈哈,可能是你没有见到的或想到的方便啊-真正的自动编程。

网友:
自动编程?

                                 以前做过这个功能,无非就是不停地读芯片ID,一旦读取的ID有效,就自动开始编程,不需要按键,不过不是针对STM32的

网友:
其实程序没有复杂一说,关键是否愿意投入

把所有不足的都排除了,就是一个好程序。

网友:
刘工说的有道理

                                 从技术到产品,有一段很长的路

网友:
万利ISP编程界面的自动功能用起来很酷

http://www.manley.com.cn/web/admin_ml32/pic/down/200882815552095845.zip

软件下载链接

网友:
Thunder Flash简介
产品介绍:
ThunderFlash 编程器是专门支持 STM8 系列和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高速型编程器,用户可以很方便的通过电脑的 USB 接口下载程序到 ThunderFlash 编程器中, 然后进行离线操作。

基本属性:
ThunderFlash是ST意法半导体为评估、开发STM8系列和STM32系列MCU而设计的集在线,离线,脱机,联机为一体的烧录工具。
STM8系列通过SWIM接口与ThunderFlash连接;
STM32系列通过JTAG / SWD接口与ThunderFlash连接。
ThunderFlash通过高速USB2.0与PC端连接。

目前支持的器件(新器件不断升级中...):
支持所有带SWIM接口的STM8系列单片机
支持所有带JTAG / SWD接口的STM32系列单片机
ThunderFlash Device List
STM8S003x3 STM8S005x6  STM8S007x8  STM8S103x3  STM8S105x4  STM8S105x6  STM8S207x6 STM8S207x8  STM8S207xB  STM8S208x6  STM8S208x8  STM8S208xB  STM8S903x3  STM8L101x2
STM8L101x3  STM8L051x3  STM8L052C6  STM8L052R8  STM8L15xx2  STM8L15xx3  STM8L15xx4
STM8L15xx6  STM8L15xR6  STM8L15xx8  STM8L162x8   STM32F051x4  STM32F051x6
STM32F051x8  STM32F100x4  STM32F100x6  STM32F100x8  STM32F100xB  STM32F100xC
STM32F100xD  STM32F103xE  STM32F101x4  STM32F101x6  STM32F101x8  STM32F101xB
STM32F101xC  STM32F101xD  STM32F101xE  STM32F101xF  STM32F101xG  STM32F102x4
STM32F102x6  STM32F102x8  STM32F102xB  STM32F103x4  STM32F103x6   STM32F103x8
STM32F103xB  STM32F103xC  STM32F103xD  STM32F103xE  STM32F103xF  STM32F103xG
STM32F105x8  STM32F105xB  STM32F105xC  STM32F107xB  STM32F107xC  STM32F20xxB
STM32F205xC  STM32F205xE  STM32F205xF  STM32F205xG  STM32F207xG  STM32F207xE
STM32F207xF  STM32F207xG  STM32F215xE  STM32F215xG  STM32F217xE  STM32F217xG
STM32F303xB  STM32F303xC  STM32F373x8  STM32F373xB  STM32F373xC  STM32F401xB
STM32F401xC  STM32F401xD  STM32F401xE  STM32F405xG  STM32F407xE  STM32F407xG
STM32F415xG  STM32F417xE  STM32F417xG  STM32F427xG  STM32F427xI  STM32F429xG
STM32F429xI  STM32F437xG  STM32F437xI  STM32F439xG  STM32F439xI  STM32L151x6
STM32L151x8  STM32L151xB  STM32L151xC  STM32L151xD  STM32L152x6  STM32L152x8
STM32L152xB  STM32L152xC  STM32L152xD  STM32L162xD  STM32L158VT  STM32L158VTBA
与目标板的连接接口:
ThunderFlash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
软件升级性:
软件可更新。ST将会推出更多STM8和STM32的型号,亦会将新的器件型号添加入ThunderFlash的器件支持列表,当您在未来开发中需要使用最新的型号,升级ThunderFlash软件程序,便得以支持新的型号。
ThunderFlash与ST-LINK的对比:
项目        ThunderFlash        ST-LINK        说明
JTAG/SWD支持电压范围        3V - 3.6V        3V - 3.6V        ThunderFlash支持STM32低压器件
SWIM支持电压范围        1.65V - 5.5V        1.65V - 5.5V
是否支持SWV        YES        NO        目前,仅STM32支持SWV,STM8尚不支持
调试接口个数        2        1        ThunderFlash分两个接口分别支持STM32及STM8,使用更方便
LED状态指示灯        双色LED        红色LED        ThunderFlash可指示更多的运行状态
是否支持脱机离线        是        否        ThunderFlash支持脱机,联机,离线,在线
连接到PC机:
用USB接口连接PC机
ThunderFlash烧录器采用STM32芯片为控制芯片,实现高速的USB2.0通信。
连接电脑需要驱动程序,(以上驱动程序适合Win7、Vista、XP)

连接到目标板:
ThunderFlash烧录器通过JTAG / SWD接口连接至STM32目标板
STM32的JTAG / SWD接口是如何定义的?
STM32的JTAG / SWD接口是通过5 PIN连接线连接目标板,所以ThunderFlash连接至STM32目标板时需要注意连接方向。
ThunderFlash烧录器通过SWIM接口连接至STM8目标板
STM8的SWIM接口是如何定义的?
由于STM8的SWIM接口只需要4根连接线,所以ThunderFlash连接至STM8目标板时需要注意连接位置。

ThunderFlash烧录器接入STM8目标板                   ThunderFlash烧录器接入STM32目标板
特点:
支 持 STM8 和 STM32 全 系 列 产 品 , 包 括 STM8Sxxx, STM8Axxx,
STM8Lxxx,STM32Fxxx, STM32Lxxx 等。
支持联机烧写和脱机烧写。
快速的编程时间(STM8 8K Flash 只需 2-3 秒)
支持多台联机操作,可以实现一烧多编程
LCD 显示相关信息。
可提供电源给目标板,支持 5V 或 3V 的系统

硬件构成:
A.编程主机一台
B. 9V 电源适配器(一个
C. 链接目标板专用编程线(共一条,STM8 SWIM 接口和 STM32 SWD 接口用
同一个连接线 ,但管脚定义不一样,详见后续说明)
D. USB 连接线(一条,Type A)
3,硬件接口介绍:
编程主机左边接口

A, 编程主机电源接口,接配套的 9V 电源适配器(内正外负)
B, 电源开关
C.目标板供电开关,向上拨动时是给目标板提供电源,向下拨动时是不给目标板提供电源。
D, 目标板供电电压选择,向上拨动时是提供 3V 供电,向下拨动时提供5V 电源
F,U盘接口
E,数据线接口
G,串联接口
编程主机右边接口:

目标板硬件连接:
STM8 系列连接
STM8 系列通过 SWIM 接口跟目标板相连,总共有四根线,实物图如下:

示意图如下:
1 脚为 TVCC                       2 脚为 SWIM
3 脚为 GND                        4 脚为 RESET

STM32 系列连接
STM32 系列芯片通过 SWD 接口跟目标板相连,总共有五根线,实物图如下:
1脚为RESET  2 脚为 TVCC    3脚为 SDIO   4脚为 GND   5 脚为 SDCLK   黑色三角为第1脚

主机信息显示
主机上电显示如下:

按键: 黄色的 OK 键为确认键(即烧写键)
显示: 分为 LCD 屏显示和 LED 状态显示
LCD 显示: 上电后显示如下: 显示编程主机品牌及机器序列号

2-3 秒钟后的显示如下:显示机器所含程序代码的名称(最大 16 个英文字符,包括空格)

LED 显示:总共有四个 LED 显示灯放置在 LCD 显示的左面
TPWR: 红色 LED,当编程主机的左侧的目标板供电开关向上拨动
时,该灯常亮,用来指示是否给目标板供电。
PROG:蓝色LED,编程指示灯,当按下编程键时,该灯常亮,
用于指示编程器是否处于编程状态。
OK:红绿双色LED,当编程结束后,若编程成功该 LED 为绿
色,若编程不成功,该 LED 为红色。
3. 软件配置
3.1 软件构成
软件共两个文件
A. ThunderFlash.exe电脑上的执行文件,无需安装
B. ThunderFlash.inf电脑 USB 驱动文件
3.2 USB 驱动安装步骤
A. 将编程器主机跟 9V 电源适配器连接,并打开编程器主机电源开关,
B. 通过 USB 线把编程主机和电脑连接起来,进入 USB 驱动安装流程

接下来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选择“不要搜索

选择“从磁盘安装”

找到并选中随编程器提供的 USB 配置文件 ThunderFlash.INF 文件后打开

选择“仍然继续”

最后完成,就可以使用了。

4. 使用方法
4.1 联机模式
1) 给编程器通电
2) 用 USB 线将编程器和计算机连接。
3). 运行 ThunderFlash.exe;

启动后按需要连接串口,步骤如下:
点击左上角 图标,出现以下对话框(按照先开机器后开软件的顺序可自动连接

a. 如果是安装第一次启动,请点击“自动查找”按键,系统会自动为编程
器寻找一个可用的 COM 端口
b. 点击“确认”按键,连接成功,编程器会有“嘀”的一声蜂鸣,软件系
统会提示

c. 系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5) 从菜单下面的器件下拉菜单中选择你所需要编程的器件。
点击 打开你需要的编程数据(Flash 数据,EEPROM 数据还有 Option bytes 等)文件调进来后会在如下图中显示的那样显示文件的名字及 FLASH 和
EEPROM 的 CheckSum。

6) 程序调入后就可以操作以下图标(或从菜单中选取)来实现器件的读,写
和校验(写之前自带擦除功能):

读当前区域(如 Flash 或 EEPROM 或 Option bytes 等当前区域)
写当前区域(如 Flash 或 EEPROM 或 Option bytes 等当前区域)
校验当前区域(如 Flash 或 EEPROM 或 Option bytes 等当前区域)
读所有区域(如 Flash,EEPROM,Option bytes 等所有区域)
写所有区域(如 Flash,EEPROM,Option bytes 等所有区域)
校验所有区域(如 Flash,EEPROM,Option bytes 等所有区域)
7)若需要脱机编程,需要把程序下载到编程器中。

调入所有区域的编程数据后,点击按钮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编程器中

        点击按钮,可以把编程器中的程序调到 PC 上

脱机模式:
使用联机模式把程序代码下载到编程器后,就可以把编程器和 PC 脱离开来。
可以把编程器的电源重新上电,并连接好目标板,这样就可以通过按编程器上的
OK 键(黄色按键),就可以进行脱机编程了。
5. 技术支持及常见问题
5.1 技术支持
当你发现你的编程器不能正常工作时,在系我们之前,请先尝试更换电脑或
更换目标板来确定该问题不是因为电脑或目标板的问题引起的,若问题仍然存
在,请帮忙提供以下信息给我们::
1,编程器问题的详细描述,
2,目标板上芯片的型号及跟编程接口相关部分的硬件原理图
3,编程器主机的序列号,编程器上电的前两秒钟显示屏上会显示。
4,所使用电脑的操作系统的版本
5,所使用的 ThunderFlash 的软件版本号
5.2 常见问题
1)串口无法连接:请检查 USB 线连接是否正常,或 USB 线重新插拔一下,
或考虑重新启动整个软件,看串口是否能正常连接。
2)目标芯片无法编程:请检查硬件连接(相应的烧写线是否连接好),目标
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串口是否已经连接正常;3V 和 5V 供电的选择是否对。
6. 相关产品
ThunderFlash 除了普通版以外,还可以提供加密版的产品,可以有效保护开
发者的知识产权,若想了解相关的详细情况,请发邮件到sales@hzlil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