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USART的问题
USART有没有发送或接收失能的函数。。
问题

网友A:
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B:
USART TE RE
控制寄存器1不是有个TE和RE这两位。。
有没有直接修改这两位的函数。。

网友C:
自己写
自己写吧,既然只有2位,自己写挺简单的。

网友D:
谁要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