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STM32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问一个关于STM32串口的问题
我想实现如下功能:
在main函数里发送一个十六进制数,并由此动作触发串口的某一个中断,使程序进入中断,在中断里连续发送一堆数据,然后退出中断,回到mian。请问该用哪一个串口中断?TC?TXE?还是什么?
我用了TC后,程序直接进入中断(未经main函数里我想要的触发),为什么呢?
请会的人帮帮忙,拜托~先谢谢了
数据
十六进制
程序

网友A:
应该是配置时出错了
你看看自己的配置顺序和例子里的顺序是否一样。

网友B:
我去检查一下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

网友C:
没发现配置有错误
郁闷

网友D:
一直进入发送中断
是因为你的数据寄存器里是一直有数据的,可以试一下清空这个数据,或者控制发送中断,数据准备好之后才开始发送,其他时候把中断关闭。

网友E:
恩,明白点了,再去研究一下
谢谢楼上的

网友F: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