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GPIO口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8-09-03):
矩阵键盘GPIO口的配置问题.
想用STM32作个4*4矩阵键盘,
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DD的行GPIO如何配置?
作列输出的GPIO口方又如何配置?
小问题,麻烦各位了.
键盘
矩阵
如何

网友A:
如果是反转法呢??
就是行GPIO和列GPIO都上拉接到VDD的那种,
GPIO口又如何配置???

网友B:
我试过各种配置,
如上图,上拉后各引脚都为高电平,
向所对应的GPIO口写0,
都没有办法将所对应的电平拉低.
如何解决??

网友C:
回香水,3楼的所有配置方式都试过了,
没有一种配置方式可以将电平拉低的.
你说的那种是扫描法,,
我给的电路是反转法,,,,,反转法识别到按键的速度要快很多.
我在3楼的意思是:
在一个口上拉外接VDD的情况下, 我如何通过程序将其拉低....

网友D:
上拉电阻的阻值有多大?
如果上拉电阻的阻值太小,而你又配置I/O口为推挽输出,则有可能I/O口已经损坏。
反转法是什么原理?你在一楼说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E:
I/0口是好的.
反转法 http://group.ednchina.com/304/10929.aspx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mzscg 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G:
回hzrobin
前几天在整旋转编码器,
今天又重新动工了...
你进展如何..邮件交流:mzscg@163.com
或者MSN:kobe@anydi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