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AMPER-RTC管脚作为Tamper使用的问题

楼主:
请问这个引脚作为Tamper使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中文手册描述如下:

9.3  侵入检测

当 TAMPER引脚上的信号从 0变成1或者从 1变成 0(取决于备份控制寄存器
BKP_CR的 TPAL位),会产生一个侵入检测事件。侵入检测事件将所有数据备份
寄存器内容清除。

然而为了避免丢失侵入事件,侵入检测信号是边沿检测的信号与侵入检测允许位
的逻辑与,从而在侵入检测引脚被允许前发生的侵入事件也可以被检测到。

●  当 TPAL=0 时:如果在启动侵入检测 TAMPER引脚前(通过设置 TPE位)该
引脚已经为高电平,一旦启动侵入检测功能,则会产生一个额外的侵入事件
(尽管在 TPE位置 1后并没有出现上升沿)。
●  当 TPAL=1 时:如果在启动侵入检测引脚 TAMPER前(通过设置 TPE位)该
引脚已经为低电平,一旦启动侵入检测功能,则会产生一个额外的侵入事件
(尽管在 TPE位置 1后并没有出现下沿)。

在一个侵入事件被检测到并被清除后,侵入检测引脚 TAMPER应该被禁止。然
后,在再次写入备份数据寄存器前重新用 TPE位启动侵入检测功能。这样,可以阻止软件在侵入检测引脚上仍然有侵入事件时对备份数据寄存器进写操作。这相当于对侵入引脚 TAMPER进电平检测。

注:   当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为避免不必要的复位数据备份寄存器,TAMPER引脚应该在片外连接到正确的电平。

这里所指的电平应该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吧?

如果连接到低电平, 可以通过下拉电阻连接到 VSS 吗?
如果连接到高电平,是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VBAT, 还是 VDD ?

如果接到 VDD, 那么在系统断电后,tamper 从高变化为 低电平吗? 可以检测到吗?
如果重新上电,tamper 从低变化为 高电平吗?可以检测到吗?

另外 BKP_CR.TPE 复位值为 0 (检测关闭)

但是上文提及 :当 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

是否意味这上电之后,配置 TPE 为 1, 之后系统断电, TPE 仍然保持 1 吗( 如果不为 1, 检测不会有效) ?

网友:

"当VDD电源断开时,侵入检测功能仍然有效。为避免不必要的复位数据备份寄存器,TAMPER引脚应该在片外连接到正确的电平。" 这里的正确的电平应该根据你设置的侵入检测电平决定,即设置在没有侵入事件时候的电平。可以上拉到VBAT或下拉到VSS。

备份域的复位与主供电区的复位是分开的,主供电区的复位不影响备份域的寄存器。

网友:
主供电区的复位不影响备份域的寄存器

也就是说一旦设定完成,只要VBAT一直有效, 那么就可以在VDD切断后,仍然检测到入侵事件了。

那么上拉到 VBAT 可能有额外的电流消耗, 下拉到 VSS 要好一些。

如果下拉到 VSS,有效的入侵电平是 VBAT 了吧?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理解正确

如果下拉到VSS,有效的入侵电平是VBAT,但是当入侵事件发生时你如何产生这个电平将是个问题。

因为这时TAMPER管脚处于高阻输入状态,所以上拉到VBAT应该不会消耗太多电流。

网友:
香主有问题要问?

                                 如果下拉到VSS,我将一个开关从入侵引脚连接到VBAT,这样一按下按键,VBAT的电压将引至入侵检测引脚,这样不是就会产生一个VBAT的入侵电平了吗?请问香主这样可不可以啊?呵呵,借题发挥的,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还望明示!

网友:
5楼的办法可以

                                 关键是机械上能够这样设计就行,STM32给你各种选择(高低电平都可以),只要你能产生一个电平的调变就可以。

网友:
很受鼓舞啊

                                 听了香主的话,很受鼓舞啊,上次RTC的问题也多亏斑竹给的知道,一下次开朗了好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