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C中断问题

楼主:
                                 我在做RTC时候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初始化RTC的时候已经把SECF位清除了,但是我在接下来使能NVIC的RTC通道时候,一使能完,便立刻进入了RTC中断,按道理说这是不应该的啊?因为现在SECF为0嘛,它至少应该一秒后才会进入中断才对的?纳闷中。。。。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主题:请教RTC中断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赐教!

网友:
有什么好纳闷呢? 中文手册都给你了!

网友:
请问楼上可否具体讲讲

                                 楼上说中文手册给了,具体怎么讲的啊?你可以说清楚吗?好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电路板?什么程序?

网友:
RTC问题

                                 回香主!任意一个电路板,VBT6,程序是很通常,就是做一个RTC,然后允许秒中断,我只要开启了SECIE,那么接下来我一开启NVIC的RTC通道就会进入RTC中断,尽管SECF已经被我清除,按理说应该等一秒后才会进入中断,但是现在情况是一开启NVIC的RTC通道就会进入RTC中断!帮解释一下啦,谢谢

网友:
估计你说的是STM32的RTC。你是如何测试的?请把你的程序放上

                                 如果程序一切正常,有可能是在你清除SECF时,自从上次秒脉冲过后已经有一段时间,比如过了950ms,这时你开启中断,当然很快就会进入RTC中断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谢谢香斑竹的指点,是这个情况,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非马屁也),看样子以后的问题多多,请香斑竹的指点也多多,还望不吝赐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