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Jlink可以下载程序到Flash重新上电可运行,但不能仿真

楼主:
IAR4.4.2环境下,可用Jlink下载程序到Flash,进入调试窗口后可以单步/全速执行,但没有实际效果(应该是程序没有被正确运行),而我重新给目标板上电后,程序可以正确运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查了下linkarm_flash.xcl和其它配置好象没发现异常.

网友:
我也是,经常莫名其妙的这样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程序功能?

网友:
LZ试试,断电,重新上电,用JLINK下载,调试

                                 看看能够正确运行吗?

网友:
re:

re:香水城
用的是STM32F103C8T6,程序就是用SPI访问一下SPI接口外部芯片,Jlink可以下载程序到Flash,重新上电可运行,但不能仿真.
问一下:RESET引脚接了一个100K电阻到地,采用内部复位可以吗?

re:4楼: 断电,重新上电,只要不进入Debugger,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一旦进入Debugger,整板电流下降10mA左右,调试可以,单步/全速可以执行,但没有硬件的实际效果(应该是程序没有被正确运行).

如何解决?

网友:
谁做的电路板?电路图呢?

网友:
今天上电试了一下,又可以仿真了,感觉怪怪的

网友:
是不是IAR设置问题

                                 IAR里有个地方设置成产生带调试信息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