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TFTLCD如何放连续图片?

楼主(2008-09-08):
STM32接TFTLCD如何放连续图片?
按照AN2790文档的说明,以240*320为例,放一幅图片需要150K,如需要放动画则需要在flash中存放N*150K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存储数据,同时又不要采用复杂的解码方式?
图片
数据
如何

网友A:
连续放
把bmp图片连续放,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放1S的数据就有150K*24,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
呵呵,搞个1G的NAND FLASH,也要不了多少钱:-)
谁让你非要这么用呢?

网友C:
用NAND FLASH
可以用NAND FLASH来保存图片,容量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D:
但问题是如果用Nand Flash,用STM32103ZE无法流畅的放动画了。
但问题是如果用Nand Flash,用STM32103ZE无法流畅的放动画了,我看2790上的说明,基本上用Nor flash才只能26帧每秒

网友E:
改用SD卡(4位)
那就改用SD卡(4位),这样更省事,播放速度也达20帧每秒。缺点是不能用DMA。优点是便宜且容量不受限制-因为目前主流的SD卡都使用MLC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