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版本有问题吧?

楼主:
今天弄了10pY版本的STM32F103C8T6,焊了4p,只有2p可以正常isp,这2p中有1p的一个IO口不稳定(芯片内无程序,外接100K上拉,信号不稳定)。
以前用Z版本做过5p,重来没有发现过这些问题。又从原来的PCB上焊了1pZ版本的芯片,焊在最新的PCB上,结果isp正常。

网友:
是不是Bootloader程序变化引起。

                                 建议多换几种isp软件试试。

网友:
simon21ic从哪里看是什么版本的芯片啊?

                                 我弄了两片STM32F103C8T6准备做Versaloon的.

网友:
Bootloader最新版本是2.1

芯片左下角有一个字母,就是revision版本。
把以前的Z版本芯片都拆下来,焊在最新的PCB上,没有发现isp问题。
使用过几个不同的isp软件,都无法操作

网友:
我的也不行呀。直接用串口调试软件看看。

                                 发0x7F,看看应答对么。

网友:
还好,我的是Z

网友:
找到了几个问题

这次的pcb质量实在是。。。

Bootloader2.1确实有一些和以前不同的地方,修改了源代码,应该可以了

感觉Y版本总有一些莫名的问题(也有可能全是pcb的问题),发现过复位和USB接口等都出现过不稳定的现象,不过换了一块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次估计要吓着客户了

买了10块Y版本的芯片,查问题查了一个晚上,结果用了7块芯片,只完成了3个样品。还有3块不敢用了。很多奇怪的问题,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
以前的样机使用Z版本的芯片,一共买了5块,都没有问题。

网友:
Bootloader最新版本是2.1,只有芯片版本Y之后才有

                                 可以用芯片下方的生产日期识别,生产日期应该是0828之后。0828表示2008年第28周,即2008年7月的第2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