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的机器周期

楼主:
                                 我用的MCU是ST7FLITE05Y0M6,假如使用的晶振是8MHZ,我想问一下振荡周期是1/8M吗?还有机器周期是多少?我用示波器卡了一下,好像一个机器周期为1.5us,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你怎么量的

                                 你怎么量出机器周期为1.5us的

网友:
我用NOP指令吗

                                 我使用了20条的NOP指令,每条NOP指令占用的时间是2个机器周期。然后在第一条NOP指令之前,把其中的一个I/O口置1,在最后一条NOP指令之后清0,用示波器测出高电平的总时间T,用T除以40,不就是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了吗

网友:
使用8M晶振,PLL一般都是4M,或16M,

                                 记得只能选倍频或分频

网友:
使用ST7FLITE05时,PLL有3种选择,关闭或乘4或乘8

                                 如果使用8MHz晶振,只能选择关闭PLL或乘4的PLL,因为ST7FLITE05 CPU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6MHz。如果选择关闭PLL则CPU频率为4MHz;如果选择乘4的PLLCPU频率为16MHz。估计楼主的设置是关闭PLL,那么你的CPU时钟频率为4MHz,一个机器周期为250ns。

网友:
请问一下一个机器周期就等于一个振荡周期的吗

香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ST7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一个振荡周期的吗,像51的好像是12个振荡周期才等于一个机器周期的呢,请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所用的晶振是RC内部晶振,选择字节配置如下

网友:
选择字节配置文件

网友:
楼主的概念严重混乱

1)8051是12个机器周期等于一个指令周期。

2)没有听说所谓“震荡周期”的说法。

3)ST7FLITE05没有内部晶振,内部只有一个阻容振荡器。

ST7FLITE05内部阻容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1MHz,根据PLL的设置,CPU的时钟频率为1MHz、4MHz或8MHz。

ST7中机器周期的长度是CPU的时钟频率倒数;例如CPU频率为4MHz,则机器周期为250ns。

与8051不同,ST7FLITE05不同的指令执行的时间不同,ST7指令手册中列出了每条指令包含的机器周期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