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怎么快速对GPIO口进行原子操作?

楼主(2008-09-14):
STM32103怎么快速对GPIO口进行原子操作?
STM32103怎么快速对GPIO口进行原子操作?
快速

网友A:
luminary有
bit-band每次只能操作一位。
luminary有
HWREG(ulPort + (GPIO_O_DATA + (ucPins << 2)))
一次可以原子操作多位IO口,STM32有没有对应的操作?

网友B:
端口位设置/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
这个可以吗 ?

网友C:
BRR和BSRR可以同时操作一个端口上的所有IO

网友D:
置位和清零是不是不同步?
BRR和BSRR可以同时操作一个端口上的所有IO,
置位和清零是不是不同步?

网友E:
应该是同时的吧,BSRR可以同时设置和清0

网友F:
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