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CLK1和PCLK2的问题

楼主:
大家都知道PCLK1最大36MHz,PCLK2最大72MHz,那么想问一下,
1。这样的原因是由于制造的时候刻意这么做的,还是由于其他问题而不得已这么做的。
2。如果这俩个使用相同的频率或者PCLK2<PCLK1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网友:
为何STM32不叫 STCM3?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的意图是什么,是想建议ST修改STM32?

如果想建议ST修改STM32,你应该提出具体的要求。

如果只是想知道我们的设计思路,我就无可奉告了。

STM有多种含义,可以代表ST MCU,ST股票的交易代码也是STM,也是公司名称STMicroelectronics的首三个字母;以STM32命名这样一款产品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这个命名与我们新的STM8系列相呼应,向市场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ST出产的32位和8位单片机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补充。

网友:
我觉得是出于功耗和灵活性的考虑

                                 同样的USART,有的在快速总线上,有的在慢速总线上;同样的SPI也是如此。有些外设可以工作在比较慢的速度上,这样就用慢速总线上的;同时也可以在快速总线上用快速的设备。就很灵活,该慢的能慢下去,该快的能快上去,这样就可以优化功耗咯。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使用时该注意的

两个CLK一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唉,看来我的表达有问题,不过还好还是有人能够理解的

网友:
PCLK1=PCLK2的时候没有问题,前提是。。。

                                 前提是PCLK1<=3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