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STM32,两点不爽

楼主:
1.32bit的MCU居然只有16bitTimeer,人家dsPIC才16bit都有32bit Timer
2.开发环境需要做很多设置,人家MPLAB那叫一个简单啊(习惯了)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固件库,根本就是一块绊脚石

                                 编一个LED闪灯的,得好多文件,不及51方便

网友:
TIME可以级联,库可以改

网友:
该死的成本

用16位定时器,还不是为了那该死的成本。
谁叫我们平时只需要用到8位呢。

网友:
hehe

                                 你会喜欢的,库很好用。

网友:
不喜欢库可以不用, 16还是32bit的定时器这不是问题!

                                 LZ恩维定式,  MPLAB是我见过最难用最烂的开发环境!  只是个人感觉,呵呵!

网友:
STM32不走寻常路

                                   STM32不走寻常路,但是也殊途同归:关于16位定时器。另外,据我所知,提供软件库确实是新出的32位MCU的趋势:STM32,AVR32和PIC32都是如此。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库的问题就跟VC中的MFC是一个道理,

                                 如果只是候简单地去用,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它依赖太多,可能对于精细开发是个很大的障碍,不过还好,我年纪大了,没心情去做太复杂的东西了,所以感觉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我看这个库,就是C++的MFC差不多

                                 干脆,先学C++的MFC,再学STM32的什么库,说实在的这个库太烦人,没有半年的时间我看,不可能单独编程,

网友:
这个库很简单啊

                                 这个库很简单啊,可以省去很多查看寄存器、设置寄存器的时间,我很喜欢,只用了两三天,基本就会用了。

网友:
STM32的库

                                   STM32的库,外表象C++的MFC,内在其实挺简单-毕竟操作的都是MCU的寄存器。

网友:
MPLAB不见的有多烂呀!好歹人家还给个智能提示,少敲坏键盘吧!

网友:
其实第2点没什么啦 我用MPLAB什么的 都觉得不错还好的 习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一个LED闪灯的,得好多文件,不及51方便

抛弃库,文件就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楼主的功力不够。

等楼主的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体会到ST库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