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速度还是太慢了!

楼主:
时钟最大才18MHZ.太慢了。 加强版本的STM32 能否 可以把SPI
时钟扩到36-72 MHZ ?

还有, STM32 如果可以有支持 SDRAM版本的就更好了。

CORTEX-M3 核 可以到 400MHZ 吗?

网友:
建义你去玩儿ARM9

                                 CM3的定位是深度嵌入!

网友:
"深度嵌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嵌”得很深的意思,

一般具有实时性强(硬实时),更趋同于“硬件”,即宏观上象是一个“硬件”系统,离应用层面相对远些。

网友:
还是没明白

网友:
CORTEX-M3 与CORTEX-A8有何区别?

                                 大同小异吧。

网友:
呵呵

                                 a8和m3区别大了去了吧

网友:
re 5L:那就先弄明白“嵌入式系统”是什么玩意儿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能嵌入到对象(宿主)系统中去的计算机系统(广义的可认为是智能系统)。既然是嵌入就有深浅之分,就拿一辆车来说,其刹车系统和导航系统就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深度的嵌入式系统,它们都被嵌入到了汽车这个目标系统中去。对用户来说,刹车系统比导航系统更接近于汽车的核心而远离用户界面。作为一辆汽车的刹车系统,其功能相对而言比较单一,但其反映却要求非常迅速,这就是对深度嵌入式系统的基本要求。

Cortex 有三个不同层面的体系结构,分别是Cortex An,Cortex Rn,Cortex Mn,其中 n 取值为1到8,数字越大功能就越强大。这三个层面的体系结构分别对应于“应用”,“实时”和“微处理”(硬实时),它们所对应的嵌入深度也是由浅到深。目前Cortex M3是M层面最高的体系结构,它主要是面向于原来的8位和16位深嵌入式系统的广泛市场。

网友:
这个 CORTEX-M3核跑 150MHZ应该没问题的!

既然是PK DSP 2/3 8XX, 肯定可以跑100MHZ-150MHZ.
而且浮点的CORTEX-R4? 应该要上场了。

网友:
A8和CM3是同一个体系的,但A8是完整版!

CM3是精简版! A8有好多特性CM3是没有的!同时,它们的中断管理机制也是不一样的.针对的领域也完全不同!

STM32 PK DSP2/3 8xx 的最大优势在,运算能力虽然比不上,但针对应用来说足够了,但功耗只有DSP的不到20%,  同时有很多类型的外设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