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R710的RX中断

楼主(2008-09-17):
请教STR710的RX中断
STR710 UART的RX Pin可以作为中断Pin唤醒CPU,我有个疑问----在唤醒CPU时是否会丢掉别人发过来的信息?
信息

网友A:
这个版里没有ST的技术支持吗?
这个版里没有ST的技术支持吗?我的问题怎么还没有人回答!
ZLG—ARM的回复速度远比这个快,其他的就不说了....

网友B:
RX
1.RX Pin唤醒CPU是怎么唤醒的?是用起始位的下降沿?还是其它?
2.CPU在WFI模式时,UART仍然可以把数据接收到FIFO中?不会丢失?

网友C:
问题不明确不好回答:你要将CPU从什么模式下唤醒?

网友D:
WFI模式,上面有说过!
WFI模式,上面有说过!

网友E:
不好意思,4楼的回答是针对1、2楼的,那时3楼的帖子还没有
WFI下CPU被UART唤醒时,只要你的程序能够及时读出数据,UART接收的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F:
好的
好的,再改一下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