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主频设置>56M跑飞问题

楼主: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PLL使用HSE = 8M ,倍频8,工作在64M

声明:其他频率设置均没有超过它们的频率范围
这样,全速运行,程序跑飞

可是在Init_Flash函数里面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FLASH_Unlock();
断点设置在三句话的任何任意前句话断一次,然后程序全速就不会跑飞,而断点设置在第三句话,程序直接跑飞

对于FLASH的等待延时设置,我在最开始的时钟初始化里面也已经设置过的
当主频设置为<56M时,保持其他初始化不变,程序可以全速度运行

不知道有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望指点

网友:
问题解决,原因不知道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原因还没找到
我把Init_Flash里面的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这两句话去掉,程序全速通过,主频率也可设置最高为72M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已经在时钟初始化里面已经设置过了就不能再设置了么?
重复设置相同的状态难道不可以么?而为什么在低频下重复设置又没有问题呢

望高人指点

网友:
请问你为何要使用Init_Flash

请看如下代码:
void FLASH_SetLatency(u32 FLASH_Latency)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LASH_LATENCY(FLASH_Latency));

  /* Sets the Latency value */
  FLASH->ACR &= ACR_LATENCY_Mask;
  FLASH->ACR |= FLASH_Latency;
}

在FLASH->ACR &= ACR_LATENCY_Mask;会将FLASH_Latency_2关掉,此时系统的速度为64MHz,将FLASH_Latency_2关掉系统自然就出错了。

网友:
回复ST_ARM

如果象你说的在FLASH->ACR &= ACR_LATENCY_Mask;会将FLASH_Latency_2关掉

那么为什么主频设置在56M的时候程序不会跑飞呢

网友:
4楼的问题很好回答:我们的设计是留有余量的,可以超频用

                                 STM32的设计是留有余量的,可以超频用,但不能无限制地超频。根据手册主频设置在56M时,你那样设置是不能正常运行的,但因为设计上的余量,你侥幸没有碰到问题,但这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

网友:
参看我以前写的日志:

网友:
回复00

你的那篇文章我很早就读过了,经验之谈,好啊

反正我现在总结出来就是,FLASH初始化应该在主频率确定之前做(当然要根据你想设置的主频来设置等待时间),等主频率确定了,程序跑起来了就不要再对FLASH初使寄存器操作了,这样导致的BUG很难说它是什么原因

如果正如ST_ARM所说,在设置FLASH->ACR &= ACR_LATENCY_Mask;会将FLASH_Latency_2关掉,FLASH_Latency_2只是个常量,什么叫关掉我不太明白,我也没查ACR这个寄存器,我觉的ST_ARM可能是说在那刻FLASH被复位或者怎么的吧

那关掉的那一瞬间是不是复位了,复位的等待周期确实跑不了高频

网友:
一句话总结

就是:在主频已经高于24MHz的时候,不要通过调用FLASH_SetLatency()来重新修改等待周期。

原因ST_ARM说清楚了:FLASH_SetLatency函数要先清零bit[0~2]@FLASH_ACR。而当bit[0~2]=0时,只适用于主频0~24MHz。

网友:
楼上有理

虽然我没查到ACR,但是我也明白楼上说的了

ST_ARM和楼上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