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转换使用DMA的问题!

楼主:
ADC配置为一次转换6个通道,使用DMA传送, SCAN位为0  CONT位为零.
外部触发使用软件触发. 出现一个问题是,转换只能在最后一通道转换完成后产生DMA传送,前面5通道全部丢失.  SCAN位置1也一样!

网友:
是STM32吗?

                                 STM32的固件库中有一个这样应用的例子。

网友:
我没用库!

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转是没有问题了,就是用DMA的时候出现问题,DMA用在通信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ADC在配置为DMA传送时,数据位宽有特别要求不,我用的是16位,只用了ADC1

网友:
方便把代码贴出来吗?

1。规则通道序列长度?
2。规则序列中的第1第2第3。。。?个转换设置
3。DMA地址增量操作
4. DMA数据传输数量
....

网友:
在另一台电脑上,没U盘,也没联网!

6个通道
转换设置没有问题,
DMA设置也肯定没问题!
但ADC的SCAN 和CONT的设置对结果是有影响的.
DMA传送长度设为6
位宽16

网友:
使用连续转换(CONT置1)后,虽然是开始扫描了

但转换通道却变为跳变的了,本来应当是 10 11 12 13 4 5
结果变为了: 10 12 4  11 13 5 而且转换不在一次完成
我用的软仿真,或许是keil的软仿问题!

网友:
我的就可以啊!

我的就可以啊!

我的是  11 14 11   三个规则通道,

你的通道设置不对。

第1个通道是那路AD通道?
第2个通道是那路AD通道?
。。。。
第6个通道是那路AD通道?

网友:
再来:也没问题啊!

我的是 【 10 11 11   10 11 10 】  6个规则通道,
说明STM32 开发板万利的。

ADC 10 接电位器,引脚是 PC.0

ADC 11 空,引脚是 PC.01

网友:
你的初始化代码呢?

网友:
在另一台上,没上网,没USB.

网友:
请注意:很多时候软仿往往是不可靠的,最好在芯片上验证

网友:
请不要抢我的话说!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10楼: 在另一台上,没上网,没USB.

网友:
何况你连图都截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