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6T6的串口2在哪两个引脚上??

楼主:
STM32F103C6T6说有连个串口,我看13587.pdf上的引脚定义,看来看去怎么就找到1个串口呢??

各位指点一下。

补充一下,我看到的是:
在映射后,USART1_TX在42号引脚上,USART1_RX在43号引脚上。

而如果不引脚映射,就没有USART1的通道。也就是说必须软件对引脚作出映射处理之后,USART1才能使用。

而还有一个串口呢????

网友:
STM32F103C6T6:封装LQFP48,Flash容量32KB

USART1_TX - pin30
USART1_RX - pin31

USART2_TX - pin12
USART2_RX - pin13

网友:
13587中关于pin definition的表格到底怎么看的??

香水城 的意思:

USART1_TX - pin30
USART1_RX - pin31

而13587.pdf中对pin30和pin31的描述是:

网友:
注意它后面有个(6)啊..........

在表格的最后对6的解释是:

而STM32F103C6T6是32K的啊~~~~~~~~~~~~~~~~~~~~~~~~~~~

各位指点一下,迷糊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个问题我要去查一查

网友:
STM32F103C6T6有2个USART

我在2楼给出的引脚是正确的,3、4楼所说的问题是手册的错误,我们很快会有更正的版本出来。

谢谢!

网友:
哦,谢谢。

期待快点处理。

你看看还有SPI也不知道在哪个引脚上。

要不让人怎么做板呢??

网友:
关注,还没到50分?

网友:
请问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6T6A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真有USART2

打开CubeMX新建一个选C6T6,可以看到很清楚,楼主说的功能在PA2/PA3上

KEIL-MDK里估计也有类似功能,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