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初始化

楼主(2008-09-27):
STM32的usb初始化
插入usb设备后,要调用哪些函数,才能完成usb设备的枚举,使得usb设备可以正常接收Host发送的数据啊?
设备
数据

网友A:
请参考ST提供的例程

网友B:
看了,感觉回调函数比较多,所以不容易将初始化的函数罗
看了,感觉回调函数比较多,所以不容易将初始化的函数罗列完全。
ST的Mass_storage例程,默认是上电时USB设备已经插入。我现在在Mass_storage例子上修改,允许usb设备任意的插入和拔出,所以插入时要重新枚举和初始化。

网友C:
插入时要重新枚举和初始化
重新插入时, 不能枚举成功吗?
主机发现设备插入, 会给出reset信号, usb 设备识别此信号, 内部也会重新初始化吧 ?

网友D:
4楼正确,任何USB设备都应该正确地识别Reset信号并进行重新

网友E:
可以识别reset信号
重新插入时,可以识别出reset信号,也执行了reset的一个回调函数。但是没有枚举成功,所以感觉reset时,是否应该多执行一些操作才能枚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