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ADC温度传感器和VERF+的数据有问题

楼主(2008-09-27):
读ADC温度传感器和VERF+的数据有问题
读通道 ADC_16 ADC_17
注意: 必须设置TSVREFE位以激活内部通道:ADCx_IN16(温度传感器)和
ADCx_IN17(VREFINT)的转换。
通道使能。 数字不对。如图 [2][3]是温度。
[4][5][6] [7]是VERF+
万利的板子。
温度传感器
通道

网友A:
图:
按道理。VERF+=4096!

网友B:
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样试过。
如果大家都没有读过芯片内温度和VREF+标准,
那么偶是第一个了? 版主,有何高见?
可以用 万利的程序,ADCDEMO ,把通道改为16或17,打开TSVREFE=1 位
该位由软件设置和清除,用于开启或禁止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通道。在双ADC的器件中,
该位置出现在ADC1中。
0:禁止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
1:启用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

网友C:
VREF 是1.2伏,不是VCC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楼主有什么问题?

网友F:
这个精度也太飘了!
温度计算是4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