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过IAR与KEIL的编译效率?

楼主:
                                 代码的效率,大小等。

网友:
没有,俺一般都用到不到10%,哈哈……

网友:
吃饱了...

参考:keil3.22 iar5.11
跑dhrystone一秒多少循环。优化级别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最多快约一倍。
看来IAR编译器效率还是不如原厂ARM的。
keil:
-O0:43662   fortime 43662
-O1:53730   fortime 79119
-02:54960   fortime 98090
-O3:53650   fortime 99858
iar :
none 26191
-low 27016
-m   56425
-h   71427(forspeed)

网友:
IAR编译器效率不如ARM原厂

                                 就目前所知的IAR最优等级来看,IAR的编译效率还是不如keil

网友:
还是看汇编实在。

程序的写法也很重要
功能差不多的程序,写法不一样。汇编就不一样。

// 1303 //=============================================================================
// 1304 // 10毫秒延迟
// 1305 //利用 TIM3 10 MS 的中断计算myclock.temp
// 1306 //=============================================================================

        RSEG CODE:CODE:NOROOT(2)
        CFI Block cfiBlock30 Using cfiCommon0
        CFI Function delay_10ms
        THUMB
// 1307 void delay_10ms(int nb)
// 1308 {
// 1309   myclock.temp=0;
delay_10ms:
        LDR.N    R1,??delay_10ms_0  ;; myclock + 16
        MOVS     R2,#+0
        STR      R2,[R1, #+0]
// 1310   while( myclock.temp<nb);
??delay_10ms_1:
        LDR.N    R1,??delay_10ms_0  ;; myclock + 16
        LDR      R1,[R1, #+0]
        CMP      R1,R0
        BCC.N    ??delay_10ms_1
// 1311
// 1312 }//END SUB
        BX       LR               ;; return
        DATA
??delay_10ms_0:
        DC32     myclock + 16
        CFI EndBlock cfiBlock30

网友:
据某官方做的评测

RV>IAR>MDK>GCC
RV好象是最好的,keil的编译器也只是一般,和iar相当,都没有realview的好.
其实都差不了太多的东西.

网友:
re:8楼

你说的keil是老的自己编译器。keil原来自己的arm编译器实在是不咋的。
新的keil已经使用了realview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