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和我来一起做STM32的学习板

楼主:
                                 不知道2面板可以不?QQ:11830067

网友:
2层可以的

网友:
单面板做个最小系统板可不可以呢?

网友:
单面板,用不作这么节约吧.....

网友:
我喜欢单面板,嘿嘿,慢慢拉线……

网友:
呵呵,干脆焊洞洞板算了...

网友:
单面板就不要了

                                 至少双面板吧

网友:
单面的当然可以的!

                                 单面的当然可以的!

网友:
LZ在哪儿,我和你做

网友:
我在深圳

                                 有要一起做的加我啊:QQ11830067

网友:
做太复杂的时间太长了

做太复杂的时间太长了!
大家有没有兴趣做一个最小板,板上就是只有晶振,复位按钮,仿真接口,一个串口,全部引脚引出来.

网友:
feng89你在哪儿?

网友:
有没有 人和我来一起做STM32的学习板

                                 做模块化的好了。